有没有大大试过把四轴用的无刷电机加个霍尔什么的?

楼主(2012-06-26):
有没有大大试过把四轴用的无刷电机加个霍尔什么的变成有感无刷的?直接实现精确控制,刹车什么的。。。能不能改呢?另外能不能直接把外转子的无刷电机外面套个轮胎当小车的轮胎用呢?

网友:
没有什么不可能。只是从力学和装配上的问题。

网友A:
外转子转上轮胎这个就成了轮毂电机。但是你要在已经弄好的电机里面装上霍尔,这个看你自己的动手能力了,需要保证三个霍尔摆放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转子转上轮胎这个就成了轮毂电机。但是你要在已经弄好的电机里面装上霍尔,这个看你自己的动手能力了,需 ...

问题就是那个霍尔怎么放呢?能不能放在后面,因为外转转子那边是转的没法放,放在后面固定的那个底座上,距离有没有什么要求什么的?霍尔是检测永磁体部分的位置的吧,会不会受到线圈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那个霍尔怎么放呢?能不能放在后面,因为外转转子那边是转的没法放,放在后面固定的那个底座上, ...

你如果以前没有放过的话,不建议你自己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以前没有放过的话,不建议你自己放。

哦。。没放过。。。大神介绍下经验呗。。。没看过类似的资料,都是就说放120°的三个。。。具体都没说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没放过。。。大神介绍下经验呗。。。没看过类似的资料,都是就说放120°的三个。。。具体都没说过 ...

看铁芯槽数,三槽就是120度,六槽就是60度、、、

具体摆放位置还要考虑提前角、线圈影响的等因素

有的软驱里用盘式24槽无刷电机,其中霍尔上方三槽不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铁芯槽数,三槽就是120度,六槽就是60度、、、

具体摆放位置还要考虑提前角、线圈影响的等因素

哦。。谢谢。。看来要实验实验,呵呵

网友C:
有卖霍尔无刷电机的,买个现成的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卖霍尔无刷电机的,买个现成的不就行了

有没有比较小的啊。。没见到过合适的。。。还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