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Altera 10.0d (Quartus II 12.0)那位大侠有和谐文件的??

楼主(2012-06-26):
ModelSim-Altera 10.0d (Quartus II 12.0)那位大侠有和谐文件的????

网友(2012-10-20):
楼主破解没,求和谐 资料!

网友:
大侠你好,求教你一个问题:我用quartus12点击开始仿真时,出现fatal license error 弹窗,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之前用的是网上的破解器

网友:
求和谐 资料!

网友:
之前找了好多方法想破解ModelSim-Altera 10.0d (Quartus II 12.0)都没成功,今天有花了一个晚上,终于能打开软件了,不在报错了,还不知道能不能用(还不会用)。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破解的方法如下(我是win7  32位)
1. 将三个文件复制到  x:\atera\12.0\modelsim_ae\win32aloem  下。
2. 运行 patch_dll.bat 等待生成 License.TXT 文件,将 License.TXT保存到x:\atera\12.0\modelsim_ae\win32aloem下并改为License.dat
3. 打开window的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框中找到 "LM_LICENSE_FILE"项(没有的话创建一个),将变量值改为x:\atera\12.0\modelsim_ae\win32aloem\License.dat   (卡在这,卡了好久)
注:x:为你安装的盘  所有涉及License文件的名称必须相同包括大小写
       (XP按这个方法) 参考hxxp://blog.163.com/anson_an0908/blog/static/1873498452012719101835153/  (在此感谢博主的教程)
破解软件上传不上来,大家到上面的博客里的链接去下。

网友(2012-11-27):
我也要,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