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输出电流不大,发热量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26):
输出电流大概是500mA,通电个几分钟后,不仅仅是2596比较热,这里的电感和肖特基也很热,电压值是正常的,纹波也正常的

网友A:
R1多余的吧?把R1去掉看看。

网友B:
R1是假负载,阻值够大,应该不会影响 500mA 电流不小了。32V输入电压也很高。芯片会发热是很正常的啊。就是不知道你说的太热是多少度。如果芯片温度超过80度了。估计是电感参数选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多余的吧?把R1去掉看看。

R1是测试12V时后面的负载没接时用来做负载的,接上负载时,R1就等于断开了

网友:
可能是买到山寨了

网友:
国产的都达不到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是假负载,阻值够大,应该不会影响 500mA 电流不小了。32V输入电压也很高。芯片会发热是很正常的啊。就是 ...

这个最大输出电流时3A啊,如果说输入电压大的原因导致芯片压降大导致芯片发热大,那为什么电感和二极管也发热,除了电感原因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感?功率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感?功率够不?

插件的线绕电感,额定电流有3A,是不是电感出现磁饱和就会使芯片和电感都会发热?

楼主:
如果是电感饱和了,输出电压应该也不对了吧,现在我这个电压时一直正常的

网友D:
看下纹波吧,电感刚进入饱和的时候输出电压变化不大,但是纹波会明显变大,片子和电感都会不正常滴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纹波吧,电感刚进入饱和的时候输出电压变化不大,但是纹波会明显变大,片子和电感都会不正常滴热。

肖特基二极管也很热,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电压不够吧,5819只有30V

网友:
器件分进口的原装件,国产仿制的还分仿造的比较好的和比较差的,可能是买到国产的比较差的仿制器件了。

网友:
电感用 100uH 的试下

楼主:
我还想到两个问题:1.这个DCDC在充放电过程时,电感和二极管上的电流应该是相等的吧,那这个电流峰值与输出电流500mA也应该相差不大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电感没有饱和,应该不会发热
2.DCDC的效率跟输入电压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我这个芯片发热大应该跟输入电压为32V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到两个问题:1.这个DCDC在充放电过程时,电感和二极管上的电流应该是相等的吧,那这个电流峰值与输出 ...

电感不饱和是必须的,否则电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另外DCDC也受到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差的影响,不同的电压差,效率是不同的。而且DCDC也会随着电压差和电流的增加而功耗增加,进而发热增加。

网友:
应该是电感,我记得手册中有很大篇幅都在说电感这个事情。

网友:
二极管5825

网友:
电感  问题

网友:
多半是电感的问题了,很多电感标称是3A的,实际上是达不到的,还有注意下电感的DCR值。
最近用LM2596,也被山寨的电感折腾得够呛,换了规格书上推荐品牌和型号的电感,问题解决!

网友:
2596用3A的电感小了吧? 输出电流3A, 开关电流峰值肯定超过3A的

网友E:
5819是1A的,亲~
150uH电感过大,饱和了,手册建议是68uH 3.4A~

楼主:
引用 网友E:
5819是1A的,亲~
150uH电感过大,饱和了,手册建议是68uH 3.4A~

弄错了,不是5819,是SS3A,你说的用68uH,是最大负载电流为3A时选这个,我这里最大不超过1.5A,那应该选的是150uH吧,额定电流选3A也够了;我再说一下做的一个实验,负载有电机控制电路,我用一个变阻器代替原来的负载将电流调到500A,发现发热现象较原来的负载改善很多,我想这个原因是不是跟12V的纹波有关,因为电机接进去时,12V上有500多mv的纹波电压,用变阻器只有100多mV,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弄错了,不是5819,是SS3A,你说的用68uH,是最大负载电流为3A时选这个,我这里最大不超过1.5A,那应该选 ...

哦,我也弄错了,看着看着就觉得你的输出是3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我也弄错了,看着看着就觉得你的输出是3A了。

我后面说的做的这个实验是不是这个负载是电机的原因啊,因为对12V电源纹波电压这么大,会不会影响发热啊?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F:
芯片消耗功率为 Pdc-Pout=Pdc- η× Pdc ,你目前效率η约95%,是否降低32V以減少芯片消耗功率。
Cout=C3=680uF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消耗功率为 Pdc-Pout=Pdc- η× Pdc ,你目前效率η约95%,是否降低32V以減少芯片消耗功率。 ...

这个电路其实以前都是用过的,输入电压也是32V,其它用的原件参数都是一样的,没有发热问题,这次在我这块板子就出现发热的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负载的问题,我在24楼的描述有没有可能?

网友G:
如果你实际负载是500ma,那么就不是二极管和电感功率的问题,虽然上限设计要3A以上,但实际没达到这个负载自然不需要这么大。
你说通电几分钟才热,那么计算一下二极管压降造成的功耗,电感DCR形成的损耗,但一般来讲这些都不应该有问题,因为LM2596的PAD非常大,只要Layout上没什么问题,这些热量应该很轻松的散掉。

我能想到的唯一问题就是二极管,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肖特基管,反向恢复时间够不够短,如果反向恢复时间太长,可能会有短暂的VIN直接接到地的情况发生。我没查这个二极管的参数,你可以和B340比较一下,看看反向恢复时间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实际负载是500ma,那么就不是二极管和电感功率的问题,虽然上限设计要3A以上,但实际没达到这个负载 ...

是肖特基的,反向恢复时间35ns,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大家说会不会因为电机对电源的干扰造成它的发热?还有PCB板的布板原因导致的?这里的输出电容680uf是不是过大了?

网友(2015-09-15):
停止时,电机有反向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