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C#串口怎么操作哦?发现我现在写的有问题

楼主(2012-06-26):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IO.Ports;

namespace DeviceApplication12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rialPort1.PortName = "COM2";
            serialPort1.BaudRate = 9600;
            serialPort1.Open();
            byte[] data = Encoding.Unicode.GetBytes(textBox1.Text);
            string str = Convert.ToBase64String(data);
            serialPort1.WriteLine("HELLO");
            MessageBox.Show("数据发送成功!", "系统提示");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yte[] data = Convert.FromBase64String(serialPort1.ReadLine());
           // textBox2.Text = Encoding.Unicode.GetString(data);
            serialPort1.Close();
            MessageBox.Show("数据接收成功!", "系统提示");
        }
    }
}

发送数据不成功
还有那个电脑端模拟软件可以模拟串口么

网友:
我记得我是使用debug目录下的生成的EXE可以在PC上运行,使用串口监视软件看出口是否有数据发出,看你的程序貌似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