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单片机去检测其它仪器上的数码管扫描

楼主(2012-06-27):
今天突然瞎想,如果用单片机去检测其它仪器上的数码管扫描不知好不好实现

网友:
可以的,以前就有人这么干过。

网友A:
为什么要进行扫描,用表测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进行扫描,用表测不可以么

想把数据读出来,可以再用LED屏放大显示,或改成液晶显示的,做这些用

网友:
逻辑分析仪就是干这事的!

网友B:
我也曾想这样,通过读取燃气热水器显示IO自动控制水温,但是需要的cpu需要的IO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曾想这样,通过读取燃气热水器显示IO自动控制水温,但是需要的cpu需要的IO过多 ...

用595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