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 & AMS1117

楼主(2012-06-27):
这两种方案哪种更好?

网友:
如果方案二能满足要求,方案二好

网友:
建议方案一, 1可以提供5V电源, 2线性稳压芯片输出电能质量好, 不会出现莫名的问题, 之前就遇到过因为供电下不了程序的

网友:
这两个方案做选择,设备上应该只要3.3V供电,从效率和成本上讲方案二是优选,至于开关电源输出不干净,只要处理好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何必呢  方案1吧

网友A:
方案2好,简单就是美,器件越少故障率越低。

至于说方案1电源输出质量好的都是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的,2576输出的开关噪音频率范围在几百kHz到几MHz范围内,1117根本无法抑制,进来什么噪音出来还是什么噪音,自己拿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抑制2576的噪音只能用电感电容这样的无源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2好,简单就是美,器件越少故障率越低。

至于说方案1电源输出质量好的都是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的,2576 ...

就稳定性而言呢?

网友B:
都不好,开关频率高、个头小的 buck 芯片多得是,非要用 2576干啥,假的多,还占地方,还需要大电容、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好,开关频率高、个头小的 buck 芯片多得是,非要用 2576干啥,假的多,还占地方,还需要大电容、电感 ...

毕竟2576、2596市场占有率相当高,不用担心稳定性 和 供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用BM2596吧,是替代LM2576/LM2596的性价比高的选择,可以给免费样品测试。 ...

似乎没看到啥优点啊,还是没有自举电容,效率低

网友:
感觉还是第一方案,可能稳压质量会好些

网友(2012-08-04):
方案2好啊

网友:
方案一不解释,曾经用方案二直接驱动iic接口的lcd屏,经常出现抖屏和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