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过ARM cortex-A8的吗?麻烦推荐个开发板。

楼主(2012-06-27):
    最近公司做项目用到TI公司的A8处理器,想学习一下,不知道什么开发板比较好,麻烦大侠推荐一款,多多感谢。

网友A:
开发板没有用过。不过倒是买过一个A8的平板,imax5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没有用过。不过倒是买过一个A8的平板,imax515

开发板应该挺多的。。。

网友B:
Pandaboard ES OMAP4460
Mobile Development Platform

PandaBoard ES is the next open OMAP™ 4 mob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platform. I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ccess to as many of the powerful features of the Texas Instruments OMAP4460 Multimedia Processor as possible while maintaining a low cost. PandaBoard's integrated OMAP 4 features a dual-core ARM Cortex™-A9 MPCore™ with 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 (SMP) at 1GHz each. The OMAP4460 also provides Full HD (1080p) multi-standard video encode/decode. By providing expandability via onboard connectors, the PandaBoard ES OMAP4460 software development platform supports development of additional capabilities and functionality. PandaBoard ES is intended as a platform for development of mobile software. The OMAP 4 targets smartphones and other mobile device applic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ndaboard ES OMAP4460
Mobile Development Platform

  大侠我不用双核的A9啊。有个单核的A8就行了。。。您再给推荐推荐把

网友C:
原厂有啊,或者logic的。
我们本身也有的,如果有批量的话,可以免费借给你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有啊,或者logic的。
我们本身也有的,如果有批量的话,可以免费借给你使用。 ...

   批量肯定是自己做的,开发板只是学习一下的。可以看看您的。如果合适买一个。

网友:
BeagleBoard-xM

The BeagleBoard is an ultra-low cost, high performance, low power OMAP3 based platform designed by BeagleBoard.org community members.

Hardware:
1GHz ARM® Cortex™-A8 Based on TI's DM3730 DaVinci™ digital media processor and compatible with the AM37x Sitara™ ARM microprocessors
800 MHz C64x+™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3D graphics accelerator

Flexible expansion On-board USB hub with Ethernet
Works with standard PC peripherals

网友B:
BeagleBon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oard

BeagleBon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oard delivers the bare bones with the greatest access to interface signals for sensors and controls, while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equipment with a single c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tended to work standalone or in conjunction with existing BeagleBoard and BeagleBoard-xM, the BeagleBon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oard is targeted at application developers enabling easy access to industry standard I/O's. BeagleBone features the TI AM3359 processor, a 700MHz or greater super-scalar ARM Cortex™-A8, 256-MB DDR2 RAM, and a USB 2.0 flexible device port with the ability to supply power. BeagleBone and BeagleBoard-xM are ideal for such applications as 3D printers and industrial robotics, web servers and Internet-enabled kiosks, in-vehicle entertainment, and home media centers.

Specifications >700-MHz super-scalar ARM Cortex™-A8
256-MB DDR2 RAM
1-port USB 2.0 host
Integrated 10/100 Ethernet
microSD slot and 2-GB microSD card with validation and demonstration image from the Angstrom Distribution
USB 2.0 flexible device port with ability to supply power
On-board USB-to-serial/JTAG over shared USB device port
3.3-V 2× 46-pin peripheral with multiplexed LCD signals and battery-control expansion headers
Board size: 3.4" × 2.1"

Applications 3D printers and industrial robotics
Autonomous robots and flying drones
Web servers and Internet-enabled kiosks
Home media centers and automation
In-vehicle entertainment and monitoring
Thin clients and digital signage
Development with Ubuntu, Android™, Open Embedded, Windows® Embedded, QNX, Symbian, Debian, Fedora, Gentoo, and more

网友:
panada  官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agleBon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oard

   多谢了,弱弱的问一句。他们的技术支持怎么样啊。我看到这个公司在中国有个代理,不知道是专门做销售的还是也包括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agleBon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oard

  谢谢您,我刚才问过了,他们说不提供技术支持。说这两个板子是全球开源的。

网友D:
可以看一下天漠科技的板子,应该可以单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一下天漠科技的板子,应该可以单卖

嗯。好的。多谢

网友E:
同学买了一个九鼎创展的板子,不过是三星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学买了一个九鼎创展的板子,不过是三星的芯片。

   不能用三星的,要做工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