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IO口通过MAC97A6控制220v风扇和节能灯的疑惑?

楼主(2012-06-27):
在论坛上看到Grant的帖子中描述了好几种控制方式,我们的电路中选用了第一种控制方式,但其中有几个疑惑请教论坛的大侠指点指点。

(1) Triac的T1和T2(阳极)引脚的位置有没有关系,比如说颠倒一下,是不是工作象限也是第一象限(Q1)和第4象限(Q4)?
上次看到Grant的一个帖子中说如果引脚颠倒,会导致工作象限由Q1,Q4变成Q2和Q3。我没有理解。 我的理解是仍然还是Q1和Q4,不知道对不对?

(2)图中的A点电压高(单片机输出高)时Triac打开,
当B点电压为 +,C点电压为 - 时, 工作在第1象限;A点电压比C点高5V, B点电压就比A点高215V, Ig电流是从A点流向C点,然后回流到GND上
当C点电压为 +,B点电压为 - 时,工作在第4象限; A点电压比C点高5V, A点电压就比B点高225V,此时Ig电流路径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是从A点留到B点,有问题,因为这电流要回到源的(即形成环);
如果也是从A点流到C点,然后再回流到GND,这样的问题是,交流电的电流是从C点流向B点的,此时岂不是直流电电流和交流电电流方向是反的?
请高手指点。

(3)MAC97A6能扛得住上面的压降(gate引脚和阳极引脚之间的压降)吗? 我不知道手册中哪个参数是代表这个的?
Vdrm和Vrrm貌似不是指这个值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4) Vgm: peak gate voltage 我看了MAC97A6和BT136的都是5V,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用5V单片机去控制了gate引脚了?

(5)用Triac控制节能灯(20W左右)和控制风机(30W左右),用MAC97A6是不是都可以?

网友A:
搞不懂你要干啥,要是想收藏那个连接的话,论坛是有收藏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你要干啥,要是想收藏那个连接的话,论坛是有收藏功能的

不好意思,刚才在编辑的。 还没有写完,不小心按了回车,就发出去了。

楼主:
哪位朋友能解释下 , 谢谢

楼主:
在线等答案,请哪位大侠解释下

网友(2014-04-19):
请问你说的“Grant的帖子”在哪里,我没找到啊

网友(2015-10-02):
12的帖子,到现在下面还没给出答案,在等我吗?可我现在也给不出。

网友:
触摸遥控器开关电路中的一部分

网友:
挖挖挖,论坛有搜索功能的啊

网友:
以图上的标号为准来说明

1、A1和A2是不可以互换的
2、所谓的象限,其实是A1和G之间的关系。如果是正压控制,那就是14象限,如果是负压控制,那就是23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