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ARM芯片,低配,带网口,能跑TCPIP协议栈

楼主(2012-06-27):
求推荐一款ARM芯片,低配,带网口,能跑TCPIP协议栈、

网友A:
如果要带物理层驱动芯片(单芯片)的找TI的LM系列
如果可以用2个芯片(MAC+物理层)有STM32F107,以及NXP的LPC17系列

网友:
s3c4510b 不过已经停产了

网友:
用TI的吧,买的ZLG的网络转串口模块上面就一个TI的,全都搞定。

网友:
LS3S 系列的不错,集成了物理层,不用外接驱动芯片。

网友:
M3的核的基本上每个厂家都有内带MA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带物理层驱动芯片(单芯片)的找TI的LM系列
如果可以用2个芯片(MAC+物理层)有STM32F107,以及NXP的 ...

谢谢,有没具体的型号?

网友:
EM-STM3210C,(F107的)
EM-LPC1768或者EM-LPC1788

网友:
LM3S6911 LM9B92....都是MAC+PHY

网友:
MCF52259 也是MAC+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