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o口

楼主(2012-06-27):
msp430f2619 P1端口设置为输入时 P1IN初始值由谁决定

楼主:
比如说 P1DIR =0xff; 设置为输出
       P1OUT =0xff; 端口输出为1
           P1DIR =0x0f; 高四位设置输入 低四位设置为输出
在调试程序,查看 P1IN寄存器时,发现P1IN高四位为1 低四位为1100
按说 低四位也应该为1111才对?
然后再同样一块板子上测试 发现 P1IN高四位为1011, 低四位为1000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为什么?

楼主:
哦 不对 第二个P1DIR = 0x08; 不好意思

楼主:
是上拉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