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与rtx kernel初比较

楼主(2012-06-27):
UCOS2是2.83
RTX是4.53

STM32F101xx
功能差不多,使用情况也差不多。
两个操作系统下任务数一样,基本是从UCOS下移植到RTX下的。
语法也差不多。
RTX下没有用时间片。
移植很方便。
最大的区别是,占用内存的大大不同,RTX完胜。
运行状况也差不多,还在测试中。
看来,RTX在小系统中,优势明显。
主要是任务堆栈方面,占用空间相差太远了。
RTX应该是协作式的。

网友:
RTX是抢占式的,

网友:
RTX是抢占的,简单好用

网友A:
你说的是Keil家的RL-ARM吧,RTX是谁给起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Keil家的RL-ARM吧,RTX是谁给起的名字???

以前用51的时候,KEIL就带着一个RTX-???的核,到了ARM,仍然有.....

网友:
    keil的RTX,有时间片(利用SYTICK),有线程轮换(相同优先级线程),有信号量、互斥量、定时器、队列、事件。线程是抢占式的。
    楼主根本就没搞清楚,要多学习啊。

网友:
RTX 够用了,
创建线程的时候没有时间片参数,自己可以在后台做一个伪的,精度不差多少的 。。。

楼主:
RTX主要好处在,加多任务时,堆栈消耗极少,可以加很多任务

网友B:
    我修改的RTX最小系统,代码量2.4K,内存最小要求:200字节。
    支持动态内存分配,main()函数是主线程,完成一次线程切换所用时间,在72Mhz的STM32上,0.74us。比ucos,不知要快多少倍。

楼主:
原来用UCOS就是受限于堆栈空间,换成RTX极爽。
UCOS下,一开任务,就要开好多栈空间,烦死人了。
现在RTX跟前后台的方式多不了多少空间。
用前后台时,也学UCOS做了个伪的信箱队列。

说协作式,主要是指不用每任务分配栈堆。

楼主:
相同的功能,前后台,UCOS,RTX都做了出来了。

准备测试其稳定性。

网友:
等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网友(2012-09-14):
进入单片机好多年,一直裸奔,没进入OS,准备进入...

网友:
wu老师对RTX研究如此之深,期待您写写基础的教程,帮助大家入门,谢谢!研究这个实在是不多!

网友C:
rtx抢占式,在设计任务优先级的时候要多花点心思,不然会出大麻烦,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tx抢占式,在设计任务优先级的时候要多花点心思,不然会出大麻烦,呵呵

有什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麻烦?

如果优先级高的任务没设计好,会一直占用CPU,优先级低的任务可能会得不到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优先级高的任务没设计好,会一直占用CPU,优先级低的任务可能会得不到运行。 ...

优先级反转,任何RTOS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RTX是搶占的?

网友:
为啥不试试 FreeRTOS

网友:
MARK,留以后看是否可用上

网友:
请问内存消耗少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不需要分配任务堆栈??系统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改的RTX最小系统,代码量2.4K,内存最小要求:200字节。
    支持动态内存分配,main()函数是主线程 ...

高手!

网友:
等…… 等人把ucprobe移植到rtx上……

网友(2013-05-31):
听说这个是不错,没有研究过

网友B(2014-03-30):
我想,应该是:
1> ucos没有用到Cortex-M的双堆栈,也就是说,没有用到psp,所有的任务,用的都是MSP。这样一来,每个线程的堆栈都必须有足够的深度,才能满足中断嵌套的需要,即使这个线程只是个while(1),也是需要很大的线程堆栈的。因为,如果是刚好在某个分配线程堆栈少的线程运行时,进入到多个中断的嵌套处理,多次保护现场环境的结果是,该线程的堆栈溢出了。
2> rtx是使用了Cortex-M的双堆栈的,线程堆栈的大小,只要考虑本线程就行了。发生中断时,中断处理将使用MSP指向的系统堆栈空间,与线程堆栈无关。因此,最小的线程while(1),其线程堆栈大小,只需要能保存R0~R12R14,R15,以及PSR就可以了(R13,即线程堆栈指针,是保存线程控制块中的,不需要保存的线程堆栈中),最少线程堆栈大小为:(15+1)*4 = 64字节。

楼主:
高手就是高手,偶只看到现象,高手看到的是本质

网友:
好深奥,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该是:
1> ucos没有用到Cortex-M的双堆栈,也就是说,没有用到psp,所有的任务,用的都是MSP。这样 ...

我没有用过RTX,之前用uCOSii-2.52做过3D打印机:
1. uCOSii可以利用CortexM的双堆栈特性,在移植的时候对调度算法稍加改动既可,因为中断内会自动切换到MSP,所以只要在切换回Task时切换成PSP既可,这个具体是读写一个寄存器就可以控制了。
2. 利用咬尾中断机制,中断嵌套执行的整个过程中,PUSH和POP只执行了一次,这个机制也使得一些原本不能在中断内调用的内核API变得可以在中断内调用。
3. uCOSii的任务堆栈是一个预先定义的数组,这个可能是很多人觉得不方便的地方。
    个人认为,这个是uCOSii的一个保守特点,所有数据空间都在编译的时候决定好,可以避免动态管理内存造成的麻烦。
    关于动态内存分配,我没有使用uCOSii自带的内存管理机制,而是在malloc()之前进入临界区,之后退出临界区,另外,分配的内存大小总是以32字节的倍数。(使用了MicroLib)
不过uCOSii也比较纠结,商业用途还要收费,最近跟朋友一个筹划开源项目,正纠结于此,RTX据说也是商业用收费的吧?

网友:
楼上英明,一直祼奔中,只是自己做几个时间片调用几个自定义的任务。。。

网友E(2014-06-30):
引用 网友B:
我修改的RTX最小系统,代码量2.4K,内存最小要求:200字节。
    支持动态内存分配,main()函数是主线程 ...

膜拜wu大牛啊,我这段时间学习,也在尝试修改内核部分,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我都尽量改过来,现在才到4.2k大小,和你的相比差距实在不小啊

还有我之前看到你在main函数也能作为线程,这一点我还没能做到啊,我打算去看看cmsis-rtx是怎么做到了,那里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膜拜wu大牛啊,我这段时间学习,也在尝试修改内核部分,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我都尽量改过来,现在才到4.2k ...

去启动文件里面找_main。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去启动文件里面找_main。

找到_main怎么说,我这个代码大小就是通过map文件得出的

还有cmsis-rtx确实能够在main()主函数中进行任务创建,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任务来调度呢,我回头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_main怎么说,我这个代码大小就是通过map文件得出的

还有cmsis-rtx确实能够在main()主函数中进行 ...

启动过程中,这个_main插入到mian前面在用户程序跑起来之前初始化很多东西,RTX也在这里把系统准备好,新版的提供了一个开关自己去把内核跑起来,否则他就自己跑了,并且创建一个mian线程作为用户程序的入口。
mian线程是普通线程,干嘛不都行,退出都可以。。。

网友(2014-08-19):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该是:
1> ucos没有用到Cortex-M的双堆栈,也就是说,没有用到psp,所有的任务,用的都是MSP。这样 ...

请教下,我这边用CMSIS RTOS RTX版本 4.74 建的工程,如果不勾选microlib,线程就一直卡在wait_MUT这里,勾选了就可以正常调度

网友(2018-02-12):
引用 网友B:
我修改的RTX最小系统,代码量2.4K,内存最小要求:200字节。
    支持动态内存分配,main()函数是主线程 ...

wu大哥,能否分享下你修改的RTX源码?谢谢!

网友(2020-09-14):
rtx只能用keil开发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