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点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2-06-27):
我怎么算a点是-4v,b点是-1v.
书上的答案是a点是-2v,b点是-1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b点,以地为0V参考,电池B2正极为0V,负极为-15V,其中B2、R9、R8为一回路,b点为-1V

奇怪,我算a也是-4V

我觉得-2V不可能,肯定是答案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点,以地为0V参考,电池B2正极为0V,负极为-15V,其中B2、R9、R8为一回路,b点为-1V

奇怪,我算a也是-4V

请教一下,你如何能够先判断出来D1没有导通呢? 也就是说如何先判断出来b点电压高于a点

网友:
楼主那个是啥书啊???

网友:
a点电压-4V、b点电压-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如何能够先判断出来D1没有导通呢? 也就是说如何先判断出来b点电压高于a点 ...

先假设,假设不导通成立,那就是正确的。

网友:
应该是答案错了

网友:
这个电路有两个稳定的状态,是无法判断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书上的答案是...

maybe you should allow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book is wrong.

网友:
What if the diode is an ideal diode (Vfwd = 0, and Ir = 0)?

楼主:
所有资料附上,请大家参考。

网友C:
这种题只是考察你对电位的理解而已,应该是-4v和-1v!
这样想,R5和R7连接点点位是-3v,这个没疑问吧,然后看a点电位比改点低1v,所以是-4v而非-2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题只是考察你对电位的理解而已,应该是-4v和-1v!
这样想,R5和R7连接点点位是-3v,这个没疑问吧,然后 ...

R5和R7连接点电位是-3V, 那就必须是R5和R7间的导线上没有电流, 你如何判断出此导线上没有电流呢? 其实还是老问题,如何先判断出来b点和a点的电位哪个高, 如果二极管导通,这个电路就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和R7连接点电位是-3V, 那就必须是R5和R7间的导线上没有电流, 你如何判断出此导线上没有电流呢? 其实还 ...

晕死,判断ab点电位高低无非二极管高低或相等三种情况,自己假设然后求证啦。目前-4和-1v的答案一切都解释的通吧!至于“R5和R7间的导线上没有电流”,这个是必须滴!!!有电流的电路必须闭环!!!请问如果R5和R7间的导线上有电流的话,闭合回路是哪个呢?^_^

网友:
一纯粹的教科书式问题,没必要探讨,也只有我这样的菜鸟才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