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下载问题求解

楼主(2012-06-27):
问题描述  电脑插上一根USB下载器,在硬件属性中查看 ,上面打了个红X,不能用。
              但是我再插上一根USB下载器,第二根能用,第一根还是X。
              就是我每次要插两个下载才能下程序,有点头痛。

有谁遇到这种现象吗?

网友A:
笑死了,打叉的是你禁用的设备。

网友:
USB Blaster 那应该是驱动问题吧,打了个红X就是没装好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笑死了,打叉的是你禁用的设备。

我当然知道打X是停用,但是启用不了!

驱动没问题的。

网友:
那你卸了设备,再重新插进去。还有要把线直接插到机箱后面的口上,不要插前置。很多机箱前置都不稳定,很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