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架构一个程序?51核

楼主(2012-06-27):
要实现的功能有:
1,5个独立按健扫描
2,遥控功能,红外解码。用到mcu的一个外部中断口(现在我用的方法为定时器加外部中断)
3,485控制功能,串口中断

我的架构:

大概如下:
void main(){

mcuinit();

keyvarinit();
timerinit();
uartinit();

while(1)
{
keyscan();
keyMsgProcess();
IRMsgProcess();
UartCommandProcess();
}
}
其中,红外IRMSG的的值通过外部中断函数得到
UartCommand的值通过串口中断函数得到,

自己感觉这样写不是很好,(自己实现了按健部分,再加上485部分时,485控制不是很灵活,暂没能分析出原因)
但没有想出其他办法,哪位能否分享下您的想法,谢谢,

网友:
中断中的程序量要降到最低,不得在里面进行数学计算等,只允许做标志位的置位。

楼主:
恩,中断中,我只接收数据,
放到一个缓存中,
在相应的处理程序中做相应的动作,
我想问下有没有别有架构,我用的应该也算是一种前后台系统架构吧,

网友:
以操作系统的时间片轮转,把要实现的功能做成任务,响应会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