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串口驱动

楼主(2012-06-27):
最近要写一个PPC的串口UART1驱动程序,看了好多的资料,越看越晕,都不知道自己完成什么,内核完成什么,
貌似serial_core.c实现了不少,可自己要写的是什么,然后怎么编译,普通的驱动程序是编译自己写的驱动就行了,串口驱动如果用linux体系的难道连整个内核都有重新编译吗,
请做过串口驱动的大大们指点迷津啊。。一直参考的是2440的串口驱动,不过他们好像差不多,都是16550的控制器。。。谢谢了

网友:
可以使用buildin模式,就是把驱动编译到内核映像里面去。
也可以使用动态加载方式,和内核映像分开,需要用的时候再加载,不用时候不用加载,显然这种方式比较灵活,适合调试。buildin的方式适合发布用。
串口驱动有很多例程的,你支持参考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