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关断不完全,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27):
如图所示:

输入高电平的时候,led正常点亮;但输入低电平时,led会微亮,不能完全关闭,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换一只三极管试试,可能这只管子漏电.(用只8050试试看).

网友:
R11移动到Q1的集电极上

网友:
建议在管子和C和E极上并上一个1K的电阻。

网友A:
建议在三极管的C和E极上并上一个1K的电阻

网友:
三极管的漏电流,LED对漏电流很敏感的,找个漏电流低的或者在led两端并个电阻试试;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下B级的电压在你输出低电平时的电压,
看看

网友B:
R11接到C极,模电太水了,希望有人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11接到C极,模电太水了,希望有人分析一下。

R11接到C极,那不就導通了嗎,LED長亮了。三极管用PNP會好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1接到C极,那不就導通了嗎,LED長亮了。三极管用PNP會好點。

你可以试一下,我不会解释

网友:
R11接到E我想没什么问题,楼主应该是为了稳定Ic,使led横流;还可以保护led;

网友:
换管子吧,8050靠谱,R11接C上也不好使,在CE间跨接电阻更是行不通滴,这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
是的哦。这种接法是不太好,建议把电阻移到LED的正极上去。。。。

网友:
那个电容是什么意思 ?我也倾向漏电的问题,先换个管子看看

网友:
一般用单片机去控制LED,不会这样子的接法的,这样接E极的状态就不稳定了,那怎么控制LED,我觉得这样是会有问题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这个电路还是可以用的,我在其他地方把集电极通过电阻接到地了,是我没考虑周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三极管的C和E极上并上一个1K的电阻

同学,这样不是更亮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