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MK0.41电调程序是采用强制换向吗?

楼主(2012-06-27):
看了一些资料还有mk 0.41的程序,觉得它是用的强制换向,就是检测到过零点直接换向,没有延迟30电角度的措施,请问是这样吗,如果这样做,对电机效率还有电机寿命影响会不会很大呢,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的,这样是属于超前换相,对于电机的效率有影响,而且这个影响算是比较大的。会导致电机的电流增加,震动以及噪声加大。

楼主:
明白,谢谢楼上指点

网友B(2013-05-02):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样是属于超前换相,对于电机的效率有影响,而且这个影响算是比较大的。会导致电机的电流增加,震动 ...

求指导啊!或者可以传份德国人的代码给我看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指导啊!或者可以传份德国人的代码给我看下吗?

svn.mikrokopter.de/listing.php?repname=BL-Ctrl&, 代码在mk的网站上有,建议你先看看timegate的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里面有对mk方案的详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svn.mikrokopter.de/listing.php?repname=BL-Ctrl&, 代码在mk的网站上有,建议你先看看timegate的 无感 ...

有看前半部分 ,但是没找到源代码 所以那个对代码解释的部分没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