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猛的电机,做出的机子有多猛。我没法想象。。。。

楼主(2012-06-27):
大家看下这个电机,如果做成多轴,有多猛???

网友:
非常猛, 楼主用这种电机做一个试试吧。

楼主:
去朋友四轴的公司,看到朋友在搞。

网友:
这么猛的电机   做出来都是血滴子~~

网友:
我觉得这个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猛,以前的录像机里面用的就是这种样子的,只不过稍微小一点,直径大概6、7cm,我玩过两个,一般般,感觉,和现在专用的车模航模电机没得比,你这个,不知道,试试吧,机的结构发出来哈

网友:
电机有多猛,电池也有多猛了.哈.

网友:
烧电的能猛到哪去?要猛涡喷才行。

网友:
四个喷嘴+液氧+液氢=导弹

网友:
电动自行车上电机的模型吧,只是输出力量大但转速并不高的,所以可以飞不上去的

网友:
没看出来哪猛。

网友A:
不猛,线圈太细.只有粗的,才力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猛,线圈太细.只有粗的,才力量大

线圈这么细,一看也不行

网友:
有点像软驱里面的轴,跟这个差不多,有拆过软驱配件的都知道

网友:
楼上说线圈细的没看准,人家明显是多股并绕的。貌似并绕的股数还很多

网友:
KV值应该不高,带动的大桨,效率应该还可以。估计用于重型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