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睡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楼主(2012-06-27):
  最近在做一个遥控器,用了个cortex-M0核的芯片,碰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现在总结下。

  也请各位朋友指导下,提供些思路,谢谢

      1.IO口不正常,有2个端口,电压不正常
         查问题时发现layout的AVDD接了GND,AVSS悬空。但是不明白为什么!!!

      2.IO口不正常(IO跟第一点不同),2个端口,一个电压不对,一个电流不对
        (1.IO输入模式电压拉不高:设置为输入模式,内部上拉电阻使能,电压为0v,外加上拉电阻后道0.18v(正常的输出置0置1都是高电平)
        (2.IO输出模式:设置为输出模式,输出低时电流会上升5mA,输出高正常(内部有没有上拉都一样)
       之前是完全不能控制这两个脚,之后发现是demo里面有使用IO复用功能,关闭复用后出现以上问题!!!!!!!

       3.睡眠唤醒的问题
         使用仿真器时完全没有问题(每次都要download),一旦脱机则只能使用一次(睡眠可以唤醒),之后就不能够唤醒,需要再次download

  现在的我被整得没思路了,唉唉

楼主:
没人回就自己更新咯

上面第2个问题,发现为芯片缺陷+不必要操作造成

第3个问题,power down之后只能够唤醒一次,将继续追查

网友:
楼主的那套烙铁头不错。。。。

楼主:
继续前面,睡眠唤醒是由于ISP_CLK被关闭

现在的睡眠电路仍然过大!!!!!!!!!!!!!

楼主:
继续上一帖 ,IO设置有浮空

按键有时无效,睡眠前按键必须松开,加入按键松开检测

网友:
以为楼主失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前面,睡眠唤醒是由于ISP_CLK被关闭

现在的睡眠电路仍然过大!!!!!!!!!!!!! ...

在做类似的事情,留联系方式,私聊!
E-mail:bobby198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