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 atmel studio 频率哪里设置

楼主(2012-06-27):
我用的是 6.0的 ,,怎么都找不到 设置频率的地方,我选的芯片是 at tiny44a   想用内部8M   模拟的时候 窗口显示的是1M ,郁闷,找了好久,找F1的文档  看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
#ifndef F_CPU
#define F_CPU 8000000
#endif

5.0之后就这样
或者你自己研究makefile

楼主:
好像不行 ,,,怎么还是  1M  ,我写的如下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mcu.h"

#ifndef F_CPU
#define F_CPU 8000000
#endif

unsigned char message_signal_strength[] = {0xF0};

网友A:
模拟我不知道,真不知道,要不你换4.xx吧 可以设置
我从来不模拟,直接上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我不知道,真不知道,要不你换4.xx吧 可以设置
我从来不模拟,直接上真机 ...

哦,,还是谢谢你

网友(2012-10-18):
楼主,问题解决吗?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