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怎么接入单片机啊,求解惑

楼主(2012-06-27):
另外程序代码怎么写啊........

网友:
加一个三极管驱动就行了

网友:
搜索啊,比較簡單。

网友:
google搜索
如果找不到,还是不要做工程师了

网友:
如果端口驱动能力强,就直接接进去了
我实在想不明白,蜂鸣器有什么难的接法?

网友:
很简单的,Google肯定能找到答案,另外论坛里也能找到相关的帖子

网友:
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有源的直接给电就响,无源的麻烦点要单片机输出音频信号驱动。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注意三极管的极性,高低电平驱动,电源与地,慢慢来,不难的

网友:
baidu google一搜一大把呀

可以用IO口驱动或者加个三极管(推荐)

网友:
百度里边怎么搜索单片机啊?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驱动就可以啦,这种问题完全可以自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