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57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2-06-27):
单片机控制 要求,能转,不丢步,力矩足够,稳定,求大神们推荐一下驱动芯片或电路,还有四个相电流用三极管D880,B834对管驱动是否可以?

网友A:
TB6560,TB6064

网友:
来逛一逛

网友:
最大力矩是电机本身决定的

DIY玩玩,可以选择专用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来做

想省事就买成品

另外,只有THB6064和THB6064A ,没有 TB6064

网友B:
回楼主,用L6205,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6560,TB6064

您好,请问您有没有成熟的电路啊,能提供一份参考一下吗?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用L6205,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您好,请问您有没有成熟的电路啊,能提供一份参考一下吗?谢谢您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按照这个数据手册的电路整就行了。关键在于程序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