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用的FLASH(K9F1208U0B)替换问题!

楼主(2012-06-27):
ARM9用的FLASH(K9F1208U0B)替换问题!

有款电路板,S3C2440,FLASH:K9F1208U0B,但目前已经停产了,有无可以直接替换的片子,
在不动硬件,软件(内核)的情况下直接替换的,哪位大侠给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
呵呵呵,同病相怜啊!我的1208换成了1G,麻烦大了!

网友:
K9F2G08   256MB

网友:
不知道哎

网友:
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贴出原来机器的电路图啊?特别是FLASH电路部分。

网友A:
品牌不换,一般都是PIN TO PIN的,直接换就好了,改改UBOOT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不换,一般都是PIN TO PIN的,直接换就好了,改改UBOOT就OK了。

ukjg问题是如何改呢?从何地方改起?

楼主:
现在找到了一款 PIN TO PIN的芯片:K9F1G08替换,但是1208访问时512字节的,而1G08是2K的,是不是要修改BL,和内核呀?哪位大侠给个指示?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找到了一款 PIN TO PIN的芯片:K9F1G08替换,但是1208访问时512字节的,而1G08是2K的,是不是要修改BL ...

NANDFLASH同样封装的,大多数都是pin to pin的,可以直接替换,K9F2G08也可以。
不用修改!

网友:
1208到1G08 flash 驱动是要修改一下,2440 有几个引脚是用来做硬件flash 配置的,也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