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 无法工作,请看是否电路问题?

楼主(2012-06-27):
采用ATMEGA16, 供电3.3v。
原理图如下,做了2个板子了,都是8563不能被访问,请看看是否是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ATMEGA16有上拉电阻的,I2C上啦2.2k的电阻,结果还是不能通讯。 样本给的 上拉电阻计算公式 R =tr/Cb (tr :rise time of both SDA and SCL signals, 文档是0.3ms ;Cb :capacitive load for each bus line 文档是400PF)

上拉电阻不够? 电路板干扰(除了AD和232外,没有其它干扰啊)

楼主:
程序没有问题,在开发板上试过。

楼主:
请有经验的同志指点一下。

看了一些帖子,有这样说的:1)晶振 外壳接地;2)如果不起振, 4--8脚短接。

很多原理图 电容是15pf; 上拉电阻是 5.1k

网友A:
电容是10P的,不能太大,

网友B:
估计是你的初始化有问题吧,你只贴个图,有没有程序,好好看你的程序吧,至于上啦电阻,2.2k-10k的阻值都是可以的,外接的电容10pF-22pF之间也是可以的,好好的检查你的程序或者是硬件连接的吧!!!!!!!!1

网友C:
你是模拟IIC吧 是不是用到了while(xx); 应该是死到这块了,我以前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初始化有问题吧,你只贴个图,有没有程序,好好看你的程序吧,至于上啦电阻,2.2k-10k的阻值都是 ...

谢谢。

目前更换 电容为15pF, 上拉为 5.1k,能读出时钟数据。可是结果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模拟IIC吧 是不是用到了while(xx); 应该是死到这块了,我以前遇到过

用的是 ATMEGA16,有 I2C 接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10P的,不能太大,

谢谢。
现在改为15PF,可通讯,数据不对。 改为10PF再看看。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是10P,你怎么不安数据手册来啊,
还就是,晶振是12.5P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是10P,你怎么不安数据手册来啊,
还就是,晶振是12.5P负载的!

主要是找了一个开发板,看到上面是22pf。

看了8563的手册,没有仔细看好。

谢谢!!

网友A:
做设计一定的仔细看手册, 可能一不小心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设计一定的仔细看手册, 可能一不小心就出问题!

谢谢。 电容改后。 8563正常工作。

网友:
以前遇到过,晶振匹配的电容不正确的话,时钟不走。

网友:
最近也在设计这个,自己也要好好注意这些问题!

网友:
我一直都不用电容都可以工作

楼主:
问题已解决。
1)电容还是需要15pf;
2)int输出需要上拉。

谢谢大家。

网友(2012-10-26):
我的能读不能写,怎么回事?

网友D(2013-03-04):
目前使用的也无法读取1

网友(2013-07-06):
引用 网友D:
目前使用的也无法读取1

请问之前 不能读取是什么原因  我现在的也是不能读取

网友(2013-09-04):
准备用8563,学习了

网友:
不是吧,公司一直量产晶振的电容都是22p,没发现过不工作的,唯一遇到的问题就是晶振坏了,换晶振就好了。

网友:
10pF - 22pF 应该都能够读写的哦,只是时间的精度有关系,再说上啦5.1k 应该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2.2K-10k都应该是可以的了,如果i2c挂的期间多,就适当的减小上啦电阻的阻值,

网友(2014-01-26):
存在另一个问题:R5 R6不要用8563的VCC,这样很费电池的电。

网友(2018-08-14):
楼上道理是对的,但现在不接也是很耗电了,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E(2019-11-19):
各位大神,需要RTC二次电池可以找我哈免费提供样品   MS621  MS614  MS920  MS412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神,需要RTC二次电池可以找我哈免费提供样品   MS621  MS614  MS920  MS412

什么规格的,2012还是2032封装的,价格什么情况?

网友(2022-06-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写iic好像没反应 ,clkout 配置没输出,读 时  分  秒   3f 7f 7f  ,osc1 上是有频率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