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开源示波器”资料贴,更新与2012-06-27

楼主(2012-06-27):
鉴于老论坛上的资料现在暂时无法下载,又有网友需要,所以我将我现在能得到的资料整理重新上传,包括
1.2009年的第一版用两片AVR单片机做的哪个版本。
2.2010年初的“新版正式版”的更新软件,“新版正式版”和“新版测试版”的资料在老电脑里,暂时无法上传。
3.2010年末的“Winter 2009”版本
4.2011年中的“Spring 2011”版本

谢谢大家长期对我的支持!我会努力将开源进行到底!

楼主:
建议阿莫将这个帖子在分论坛置顶,我现在好像没有这个“特权”,呵呵~

网友:
魏同学好人呀。。

网友:
靠前留名,此贴必火!!!!!!!!!!!!!!11

网友A:
优雅二连,谢谢楼主。。。

网友:
支持开源到底

网友:
资料收下,拜谢魏坤

网友:
早就关注该示波器了,先看看资料再说!楼主辛苦!

网友:
我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
佩服。能始终如一坚持做一件事情,太不平凡了。
像前辈学习。

网友:
果断赞一个... 谢谢一如既往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刚才我打电话给技术人员,准备恢复下载。

好消息啊!

网友:
用过的人,感觉这个东西如何?

看上去很小巧,能直接显示出波形。 我在考虑,是选择USB 的直接连接电脑看波形,还是这种模式好。

网友:
这个论坛真是好啊~~~新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雅二连,谢谢楼主。。。

啥叫“二连”?连续两次刷帖?

网友:
实在是不会FPGA 不然也想弄一个

网友:
这个需要认真学习的

网友:
谢谢魏老师了,这个精巧的设计开源,造福一大批向我这种初学者,谢谢!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C:
如图所示,想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耦合方式都是AC,波形却没在基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所示,想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耦合方式都是AC,波形却没在基准上 ...

怎么出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出现的问题?

就是刚开机就这样,我测试一个24M晶振的时候,打到AC耦合的时候,波形在下移,但没有下移到基准线
如果调高基准线,波形与基准线的距离会缩短,直到基准线调到最高,才会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刚开机就这样,我测试一个24M晶振的时候,打到AC耦合的时候,波形在下移,但没有下移到基准线
如果调 ...

刚拿到就是这个现象吗?电源电压多少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拿到就是这个现象吗?电源电压多少伏?

12V的开关电源

刚刚又重复了一次,上电时不是这样,是调过 triger Y之后出现,一调就明显看到波形移动了
然后就回不到基线了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在调垂直分辨率的时候,10mV~200mV都正常,500mV以上的时候,波形突然比200mV时小很多,而且500mV,1V,2V,5V无变化,由200mV到500mV时听到继电器的响声; 另外按键防抖感觉不是太好,容易一次跳两档

在实测24M无源晶振的时候,时间分辨率打到100ns、200ns时可以看到世纪的波形,500ns时看到的是一个类似100%调制深度的AM
1u,2u,5u时看到的是正弦波,但频率比较低,100u以上也是一样,是正弦波,但频率更低。 这些可能都是采样率降低造成的,但应该也算是个问题吧
因为不确定那时显示的波形究竟是不是实际的波形,如果用台式的示波器,会显示很粗的一条。这样一看就知道,时间轴还需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的开关电源

刚刚又重复了一次,上电时不是这样,是调过 triger Y之后出现,一调就明显看到波形移动了 ...

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模拟部分已经损坏了,因为这个示波器的设计电压最高为10V,一般6.5~9V,推荐电压是8V。
关于供电电压在SPRING 2011的资料帖中讲的很清楚:http://www.amobbs.com/thread-4807710-1-1.html

网友:
刚看了一下电路,电源滤波电容是10V的,我的电源电压太高了,应该用6V~9V的
不过,应该也不会引起上面说的问题吧

网友C:
电源输入就接了这么点东西而已
1117-5.0V这个IC,可以承受20V的电压,2596可以承受40V,只有电容是可能爆掉的
怎么会造成别的模拟电路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输入就接了这么点东西而已
1117-5.0V这个IC,可以承受20V的电压,2596可以承受40V,只有电容是可能爆掉 ...

如果1117-5.0没有带负载没有问题,但是1117-5.0带的负载比较重压差过大会导致过热损坏,你先测一下1117-5.0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在调垂直分辨率的时候,10mV~200mV都正常,500mV以上的时候,波形突然比200mV时小很多,而且 ...

这个不是问题,因为100ns和200ns的扫速下采样率是125MHz
500ns采样率是50MHz
1us采样率是25MHz
也就是说这是采样频率低于奈奎斯特频率时产生的混叠,数字示波器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1117-5.0没有带负载没有问题,但是1117-5.0带的负载比较重压差过大会导致过热损坏,你先测一下1117-5 ...

测过了,正常,2.5V,1.2V,5.0V,3.3V均正常
只是由于输入电压过高,1117-5.0这个芯片有点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问题,因为100ns和200ns的扫速下采样率是125MHz
500ns采样率是50MHz
1us采样率是25MHz

这里我说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采样问题
另一个是垂直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我说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采样问题
另一个是垂直分辨率的问题

是在调整TRIG Y以后会出现那个问题还是开机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调整TRIG Y以后会出现那个问题还是开机就有问题?

是我输入电压过高的问题,长时间工作导致1117-5.0V这个稳压器温度过高,输出电压突然会跌到3.1V,所以直流偏移了

现在换了8V的电源,可以长时间工作了,不过手摸1117-5.0还是比较热的,如果散热不良,估计还是会出现问题

感谢 kunnsd 的耐心解答

网友(2012-07-31):
在   SYS_VARIABLE.h中有这么一段代码:

unsigned int CH1_VAMP_DATA=975;
unsigned int CH2_VAMP_DATA=975;
unsigned int CH1_VPOS_VAR[9]={983,985,987,986,989,984,990,988,990};
unsigned int CH2_VPOS_VAR[9]={978,980,980,984,985,980,980,982,985};
float CH1_MULVAR=4.20;
float CH2_MULVAR=4.20;

请问,这些数据都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2012-09-10):
先收下,等有空折腾出果实了再回来报告。谢谢!
辛苦了

网友:
魏同学高手啊!得仔细研究下.

网友:
有套件么

网友(2012-10-28):
i get it thankyou...

网友:
收下资料,学习了,谢谢

网友:
果断下载收藏
另外请问新版本的套件在开发中么,关注

网友(2012-12-02):
好东西准备仿一个出来

网友:
好东西,什么时候弄一个玩玩

网友:
魏同学,想问一下,fft怎么搞的?quartus II和sopc里没看到使用ALTERA的IP核?

是不是将AD的数据在NIOS II里调用的?

网友:
魏坤在不 我是白涛 我找你

网友D(2013-01-21):
要是能再大方点把PCB图也共享一下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再大方点把PCB图也共享一下那就好了。

不是我不大方,论坛有规定,原始文件只提供PDF格式
早年也提供过一次pcb文件,结果闹了不小的风波,都很难堪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显示屏使用什么驱动器驱动的?

网友E(2013-02-25):
魏坤老师:TPS60403的输出电压是-2.2V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魏坤老师:TPS60403的输出电压是-2.2V 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是负载电路有故障,消耗的电流较大,断开输出的电感再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负载电路有故障,消耗的电流较大,断开输出的电感再测一下

我把电感拆了,输出正常,但用导线直接代替电感,输出又不正常的!!!是负载太大吗?

网友:
想到并做到,顶你!你推动了技术行业的发展呀

网友(2013-04-21):
初学者对此表示非常感谢。

网友(2013-08-06):
下过一次了,再下一次

网友C(2013-10-12):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问题,因为100ns和200ns的扫速下采样率是125MHz
500ns采样率是50MHz
1us采样率是25MHz

关于混叠的问题,我在使用泰克的示波器的时候,没有遇到过
我想,他们是不是对这个有特殊的处理,因为,对于测试来说,混叠导致显示的结果不正确,是会影响判断的
有个想法,在要降低采样率的时候,示波器实际上可以不降低物理的采样率,而只是减少存储的点数--但是注意,不是简单地去掉数据,那跟降低采样率没差别
我的想法是,因为物理采样率不降低,那么可以记录两个等效采样点之间的最大值与最小值,这样的结果会是,如果两个点之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会显示为一条线,而不是一个点
这个就是当我把泰克示波器的时间轴缩小的时候,看到非常粗的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混叠的问题,我在使用泰克的示波器的时候,没有遇到过
我想,他们是不是对这个有特殊的处理,因为,对于测 ...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效果还不错,但还能看到一点点混叠的影子。
A家的低端示波器用的是随机抽样的方法抗混叠,就是说在多余的样本里面随机抽取一个作为最终显示的样本值,结果就是一条粗带完全看不到混叠的影子。
具体可以参考A家网站上一篇文章,记得讲的是54645A。

网友(2014-10-15):
楼主还有继续的想法吗?是不是毕业后比较忙啊,在哪边高就呢?

网友(2016-08-28):
楼主你好,  示波器的C16电容短路,直接更换就行了? 还是要注意检查启停元件

网友(2017-05-06):
你好,2010-09-29购买的示波器,C16烧坏了,不知道是什么数值,旁边一个一样大小的电容是C41 (47 V16) ,双通道示波器

网友(2019-03-16):
除了感谢 就是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