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电脑COM口记录

楼主(2012-06-27):
用过的单片机越来越多现在插上单片机自动分配的COM口已经是COM26了,很多原来用过的板子现在又不需要,如何把前面那些“正在使用”的COM口记录去掉呢?

网友:
可。在
我的电脑
属性、硬件
com口属性
端口设置
选择端口号

网友:
如LS所说,不过经常会提示那个端口号正在使用,确认一下没有用,强制给他个端口号。。。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同意2楼的做法,我用蓝牙串口的时候,串口号通常也是比较大的,通常会强制改成com3.usb转串口的,我强制转换为com2,有一个主板自带的串口是com1.我通常用的就是这三个串口。

网友A:
打开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把ComDB删除后重启即可!(注:这样会重建所有COM口).

PS,这是其他网站上看到的,我收藏的,到目前还没用,LZ可实验一下

网友:
LS的方法我使用过,确实可以~

网友:
标记一下楼上的楼上的方法。。。

网友:
关机之后不是自动配置COM口吗,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网友:
07年碰上的事,居然还将当时方法存着,哈。LZ有福:

问题:
如果插入多块FT232板,串口号将不断变大, 所以要将以前不用的串口删除.

方法:
1:运行SHOW.BAT
2:在"查看"菜单中选择"显示隐藏的设备"
3:选择端口,将不用的端口删除
XP,WIN7,都可用。

以下为BAT内容:

@echo off
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
devmgmt.ms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MARK一个!
呵呵,ComDB的值是BINARY,32字节,内部实际上是一个bit数组,每一位代表一个COM号,从1到256(WINDOWS最多支持256个串口)
如果愿意,你可以用程序直接改这个数据,来释放掉某个串口号,只要把相应的bit写成0即可

楼主:
前两天忙着弄服务器一直没上线,谢谢各位~~

网友B:
是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

win7 下确实是~~~删了之后果然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MARK XP和Win7下清除COM口记录的方法 感谢LS所有提供方法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