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上位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28):
    买了个USB转I2C的器件,现在要自己弄个上位机。    里面有USBIOX.dll文件
上位机的话,用的是C#,就弄过串口, 关于USB的没接触过,
想问下是不是只要引用.dll文件,然后就直接调用里面的函数就可以了,不需要USB方面的程序了?

网友A:
既然有链接库,厂家一般都会提供接口函数说明及例程。直接调用其接口函数就行了,C#一样的。不过能搞清是用什么方式的USB连接就更好了。

网友:
libusb通用USB软件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链接库,厂家一般都会提供接口函数说明及例程。直接调用其接口函数就行了,C#一样的。不过能搞清是用 ...

嗯,谢谢了。现在能往里面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