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以太网帧的前导

楼主(2012-06-28):
一、从网上搜索:以太网前导码有两种:1、7个字节的 10101010;2、7个字节的01010101。
请问到到底哪个正确呢?
二、PHY芯片的输出(MII接口)接收数据时前导部分,RXD[3:0]应该显示1010还是0101呢?

网友:
都是一样,只要是0和1相间就行,PHY芯片没用过,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
RXD[3:0] = 0101.
网络上低位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