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Drone 2.0飞到12米突然停电坠毁,上拆解图求高手分析零件

楼主(2012-06-28):
飞行器是通过wifi连接进行控制的,飞机自身发射2.4GHz的无线网络和控制台通讯
AR.Drone四轴飞行器内置ARM9 CPU, Linux操作系统, 通过WiFi来控制.
开放的Linux内核使得在AR.Drone增加新设备成为可行. AR.Drone是一个很好的DIY平台.

下面上图,求高手帮忙看看,有些零部件看不懂。。。

船体上的主板和导航板

断轴的无刷电机和电调的正面

断轴的无刷电机和电调的反面

中央十字轴摔断

摔坏前的样子

固定在支架上的电调和无刷电机

网友A:
看这个桨叶片比较特别,不知从哪能单独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桨叶片比较特别,不知从哪能单独买到。

厂家自己定做的吧,四个螺旋桨每个都不太一样,单独设计的。。

网友B:
我这里倒是有四轴的桨叶,不知道你这个能用啵,

网友:
网上早有分析。

网友:
同情一下楼主,这个东西太烧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倒是有四轴的桨叶,不知道你这个能用啵,

浆叶倒是没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浆叶倒是没断~

哦  ,我以为你桨叶断了,没看清楚,不过看你要什么就问问我,这里资源有的是,给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我以为你桨叶断了,没看清楚,不过看你要什么就问问我,这里资源有的是,给你解决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