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做的三角波发生器,电路图看的不怎么明白?

楼主(2012-06-28):
老外做的这个三角波发生器,说是提供1640HZ的三角波,但是我用方波三角波计算器计算下,却是1644KHZ的三角波
而且,很不明白CD4024在这里什么作用??

先谢谢大家了

附件是方波三角波计算器

我们来真的,偶按照图焊了一个,妈的,的确和三角波计算器计算出来的频率差不多 167KHZ
波形图

频率 ,怎么是160多K呢,应该1.6K多才对,大了100倍???

网友:
四个电阻构成简易的dac

网友A:
R1~R4和运放A构成加法器。
这电路的确很巧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4和运放A构成加法器。
这电路的确很巧妙啊。

能否具体说说,不明白什么意思
不用CD4024也是会输出三角波啊????
谢谢大哥了

网友:
不懂求解

楼主:
我们来真的,偶按照图焊了一个,妈的,的确和三角波计算器计算出来的频率差不多 167KHZ

频率 ,怎么是160多K呢,应该1.6K多才对,大了100倍???

网友B:
那就是0.01uf的电容装成了0.01n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0.01uf的电容装成了0.01nf的。

但是,老外的实物图写的10NF啊

郁闷了。。。。。。。。。。。。。。。。。。。。。

网友B:
老外没错,你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外没错,你装错了。

老外装的是 10nf 啊
10nf = 0.01uf
你用工具算下频率,看多少,还是160多KHZ不少160多HZ

网友C:
后面一部分倒是看懂了,前面的4024和4个电阻是干嘛的?

网友:
应该也没有理论障碍!!成功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一部分倒是看懂了,前面的4024和4个电阻是干嘛的?

我也同样的疑问
而且频率上也不对?????
比老外的大1000倍

那示波器是我的,不是老外的,老外说这个频率是1.6KHZ,可是我的166KHZ

网友:
不懂,哪位献身讲解下其中奥妙!

网友:
前面那个是迟滞比较器,后面那个是积分器,前面你个计数器通过计数然后电阻分压到后面的比较器,形成方波,然后一个积分电路变成三角安,方波右反馈给计数器,不断计数,于是震荡,不知是不是这样,希望指教

网友C:
前面就是个频率调制的玩意,改变了三角波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就是个频率调制的玩意,改变了三角波的频率

如果没有4024这部分,频率就可以按三角波计算器的计算,但是现在我做的电路是166KHZ,可以看示波器的图片,老外做的是1.6KHZ,,
不知道4024这部分怎么影响了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4024这部分,频率就可以按三角波计算器的计算,但是现在我做的电路是166KHZ,可以看示波器的图片 ...

4024是个计数器,不停的将不同的电阻接通关断,修改了冲放电的比较电压值

楼主:
但影响频率的应该是R5 R8 电容C吧,看不出4024对频率的影响

网友D:
楼主,把4024部分除去,你这两个图也没有可比性,你用于计算的那个根本就没有上R6-R8电阻分压部分,

这部分对频率也是有影响的;

4024那部分加上怎么感觉像是变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4024部分除去,你这两个图也没有可比性,你用于计算的那个根本就没有上R6-R8电阻分压部分,

这部 ...

如果去了4024,就是计算器提供那部分了,频率也就很明显了
加上4024控制分压这部分,频率怎么变化呢????
还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D:
我晕分压那部分对频率一点影响都没有?我也不太懂啊;帮你顶,一起等高手;

不过你可以把Q3去了,看频率有何变化,再去了Q2,看频率变化是否成什么关系??

你示波器的波形看起来好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晕分压那部分对频率一点影响都没有?我也不太懂啊;帮你顶,一起等高手;

不过你可以把Q3去了,看频率有 ...

我也不清楚有没影响,我把芯片从电路板上去掉后,频率的确变化很大,就是变小了很多,几十HZ到几十KHZ,但加上4024后就变成100KHZ了
而且R6那个可调电阻可以调节频率的

网友E:
amp B is an integrator and its output charges up the capacitor.

amp A is a schmitt trigger: it takes the input from the capacitor and flips its output, forming a clock.

the clock signal is then used to drive the divider 4024, whose output drives a dac (formed by those resistors).

overly complicated if you ask me.

网友:
而且R6那个可调电阻可以调节频率的

R6 controls the threshold voltage beyond which amp A flips.

网友:
改一下电路吧。

网友:
if you want, you can use a clock source driving a counter and then a r2r to convert it to analog signal. you can adjust the resistors to form different waveform.

a simpler approach is to use a 4060, and use a pot to adjust frequency.

楼主:
引用 网友E:
amp B is an integrator and its output charges up the capacitor.

amp A is a schmitt trigger: it tak ...

Thank you for your analysing; the cause of different frequency is that I want to figure out;
I catch what you said , but I was puzzled by the frequency that the generator outputs, which is 1644HZ  not the 1644HZ ;
why doese the triangular generate the different frequency in the same circuit ?

网友:
关注一下4024 CLK输入端的波形。
一般CMOS电路的输入阈值电压是多少我真记不得了,查下手册吧

楼主:
还有一点和老外的不同之处是,老外用的CD4024BCP ,而我用的CD4024BE
不知道这个有没影响??

网友E:
I was puzzled by the frequency that the generator outputs, which is 1644HZ  not the 1644HZ ;

I am puzzled by your question. 1644Hz is not 1644Hz?

网友E:
what the counter does is to raise the voltage on amp A's input so as to alter the frequency of the output signal: the higher the count from cd4024, the more quickly amp A is going to flip -> faster output frequency.

so this is a triangle generator with sweep.

楼主:
引用 网友E:
I am puzzled by your question. 1644Hz is not 1644Hz?

oh sorry just I took a mistake of missing a character 'K' ,
I suppose to said but I was puzzled by the frequency that the generator outputs, which is 164KHZ  not the 1644HZ ;

网友E:
I also calculated the oscillating frequency to be 1644.101hz, to be precise (before the cd4024's output is factored 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at the counter does is to raise the voltage on amp A's input so as to alter the frequency of the o ...

Thanks again.
the reply is key point that I want to grasp;

楼主:
引用 网友E:
I also calculated the oscillating frequency to be 1644.101hz, to be precise (before the cd4024's out ...

oh, so magic!!
how do you calcuate the frequency to get the expected result??

a cycle holds about six units ,

a unit is 1 uSec, which 1 /100 000 sec.

so a cycle is about 6 uSec, the frequency is about 166KHZ, not 1664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I also calculated the oscillating frequency to be 1644.101hz, to be precise (before the cd4024's out ...

oh you may used the capacity parameter is 10uf , which is filled by me before upload the tool, so you got the 1644HZ; the result is my expected.
actually in the circuit that the foreigner provided is 10nf

网友E:
the frequency is 1/(4 R9 C) * R8 / R5.

网友:
I simulated it with a tl072 and I got 1.7khz - due to limited swing. so the formula you had relied on is accurate, as is mine.

楼主:
引用 网友E:
the frequency is 1/(4 R9 C) * R8 / R5.

I can get 1.644KHZ by this formula  1/(4 R9 C) * R8 / R5., but the triangular tools gives the 1644KZ, which is same to my PCB , you can calcuate the frequency by
oscilloscope image: it is about 1644KHZ not 1.644KZ

网友F:
这么烂的波形还折腾啥啊,直接重新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烂的波形还折腾啥啊,直接重新弄吧。

波形可以通过可调电阻调节的
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可以通过可调电阻调节的
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都不知道你要用来干嘛,怎么说有用的。

网友G:
我预感这个事吧
最后楼主会突然发现自己弄错了一个小地方 然后...

建议楼主先好好查查自己焊的电路

网友H:
应该是用电阻自己搭的DA,但是计数器的clk也是运放产生的?

网友E:
这么烂的波形还折腾啥啊,

it shouldn't be that bad, as the integrator is a constant current integrator.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用电阻自己搭的DA,但是计数器的clk也是运放产生的?

4024的CLK确实来自运放,作用是用来产生抖动的,注意示波器波形那4条很接近的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t shouldn't be that bad, as the integrator is a constant current integrator.

频率太高,受运放GBW限制,所以波形失真。
基本可以肯定楼主的R9/C值搞错了,所以拆掉重来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率太高,受运放GBW限制,所以波形失真。
基本可以肯定楼主的R9/C值搞错了,所以拆掉重来是最好的办法。 ...

哈哈,哥们给的建议很好,很有价值;
下午一直在检查电路有没焊错,R9肯定没错,C我是按老外的电路图上焊的是10nf的,不知道错没有,但是
按公式和三角波发生器来看,C应该是小了。。。。但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老外的10nf可以产生1.6K的频率???难道是他给的图有诈????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24的CLK确实来自运放,作用是用来产生抖动的,注意示波器波形那4条很接近的线。 ...

终于明白4024的作用!!!
并为第一次冒昧的误解给你道歉

非常感谢大家热情帮助,第一次感受到论坛的温暖!

楼主:
这个资料比较实用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8-12-8/74702.html

改变n同样也可以频率,由此看来我的应该n过小引起的,或者是C过小

楼主:
纳闷了,奇怪了,从昨天下午检查到现在,硬件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为什么波形不是直线呢,而是有点弯。。。。。。。。

网友:
我用原理图中的参数仿真,得到的频率并不是1644Khz级的...

原理图:

仿真结果:

4024部分对频率的影响不大,只看到影响了三角波的幅度...
继续关注结果...

编辑原因:发现方波三角波计算得到的频率是1.64MHz,你按图参数焊出来的却是167KHz,老外做出来的却是1.64KHz...
这下Lz 有得纠结了...

网友F:
那个什么计算器显然是错的,还加了密码看不到公式……

网友F:
楼主你钩一下CAL看看示波器的时基有没有问题吧,如果确认所有元件参数都没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什么计算器显然是错的,还加了密码看不到公式……

是的,我根据网上的公式计算的和你的一样,显然那个计算器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钩一下CAL看看示波器的时基有没有问题吧,如果确认所有元件参数都没错的话。 ...

什么是钩一下CAL看看示波器的时基 ???
这是时基旋钮

对应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钩一下CAL看看示波器的时基 ???
这是时基旋钮

探头钩到右下角那个0.6V 1kHz测试柱,看看电压和周期是否正确。
话说你这示波器我也有一台,低一档250MHz的SS-5321,就是水平扫描部分有故障,放在一边还没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钩一下CAL看看示波器的时基有没有问题吧,如果确认所有元件参数都没错的话。 ...

明白你的意思了;刚才勾了重新校准了下;示波器没有问题的;
示波器刚从坛子买的,加上运费差不多600元了
而且我同时也用万用表测频率的,万用表测的频率也是150-160多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钩一下CAL看看示波器的时基有没有问题吧,如果确认所有元件参数都没错的话。 ...

电阻都是贴片的,上面的标号没错,比如22K用的是 223
10nf的电容用的是贴片的,一会焊下来,测量下

刚才我搞错了
看周期大概是700U,大概1.42K啊?????????
和我实际的电路基本一样

网友F:
1ms周期=1kHz,700us周期怎么得出一百多k?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那个什么计算器显然是错的,还加了密码看不到公式……

>> 那个什么计算器显然是错的,还加了密码看不到公式……

公式中份子的单位是 K*K,份母是 K,所以份子要乘上 1000 公式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1ms周期=1kHz,700us周期怎么得出一百多k?

刚才我算错了,是1.4K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 那个什么计算器显然是错的,还加了密码看不到公式……

公式中份子的单位是 K*K,份母是 K,所以份子 ...

这个工具从网上找的,刚才找出了密码:AAAAAAABBBB\

楼主:
引用 网友I:
>> 那个什么计算器显然是错的,还加了密码看不到公式……

公式中份子的单位是 K*K,份母是 K,所以份子 ...

重新上传正确的版本的

网友:
我的版本多了些规限。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忙,否则都不知道什么时间能解决!!
问题的原因是:我为了把10nf的贴片电容当直插电容用,就在电容每边焊接了一个铜丝,结果我刚才焊下电容要测量时,
才发现贴片电容的焊锡端脱落了!!!!原来接触不良引起的电容变小!!!!!!!

楼主:
看来有些东西还是老老实实按规矩好,省去了不少的麻烦
如果我用10nf的直插,也就没这个问题了。。。哎。。。明天去赛格专卖这个直插去。NND,被折腾的
不过也学不到这么东西了
波形图很漂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预感这个事吧
最后楼主会突然发现自己弄错了一个小地方 然后...

预言帝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有些东西还是老老实实按规矩好,省去了不少的麻烦
如果我用10nf的直插,也就没这个问题了。。。哎。。 ...

积分电容建议用低损耗的CBB,不要买独石和瓷片的。
对了,看你示波器挺新的,是否一手货?有没有带图纸?我的那个缺图纸不好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积分电容建议用低损耗的CBB,不要买独石和瓷片的。
对了,看你示波器挺新的,是否一手货?有没有带图纸? ...

示波器才买不到一个星期吧;是在坛子上买的二手的,加运费600米左右,价格便宜的我都有点害怕是不是真的;
岩骑的 ss-5421 350M 3踪的;
没有图纸哦,我问下卖家他有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才买不到一个星期吧;是在坛子上买的二手的,加运费600米左右,价格便宜的我都有点害怕是不是真的 ...

模拟示波器是这个价了,100M数字读出的大概1k出头吧,再贵就没人买了,有1.5k+预算的都奔国产DSO去了。
图纸我找很久都没找到,如果是一手说明书后面应该有的,麻烦你帮我问问吧,先谢了啊。
找不到图纸就要用另一台示波器来查X轴沿路波形,几乎全分立的,查起来比较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示波器是这个价了,100M数字读出的大概1k出头吧,再贵就没人买了,有1.5k+预算的都奔国产DSO去了。 ...

呵呵,我怎么见到的都是比较贵的,一个40M的固特的都要400多米,而且不能读数的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示波器是这个价了,100M数字读出的大概1k出头吧,再贵就没人买了,有1.5k+预算的都奔国产DSO去了。

当时买这个的时候,也有个坛友要卖他的 建伍100M 可读频率和电压的 700米,建伍那个也比较新,但我嫌贵,就要这个了
好的,我明天一定打电话帮你问下

楼主:
我搞错了,不好意思
把另一个成都的电话当成卖家了
刚才找到电话后,问卖家,他说他也没有电路图,连使用说明书都找不到

网友:
你不就是需要一个三角波嘛,为什么这么喜欢崇洋媚外?其实用NE555可以做出比这个波形好N多的三角波出来!

楼主:
CPU不就一个芯片,为什么这么喜欢崇洋媚外?其实用龙芯可以做出比这个CPU好N多的芯片出来!

网友(2012-12-01):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刚才勾了重新校准了下;示波器没有问题的;
示波器刚从坛子买的,加上运费差不多600元了 ...

楼主请问下我通过三角波如何得到固定频率的PWM波呢,比如20KHZ占空比希望至少0-98%可调。如何实现呢。

网友(2013-06-13):
楼主要做雷达啊,呵呵呵

网友(2014-03-19):
貌似是的

网友J:
强大的东西,波形最后是很好,但是不知道特意产生抖动的作用是用来干什么的,还有楼主是否可以提供老外的原始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强大的东西,波形最后是很好,但是不知道特意产生抖动的作用是用来干什么的,还有楼主是否可以提供老外的原 ...

就是用来做雷达的,呵呵
但没成功啊,,郁闷

网友:
最初的波形跟最后的波形在三角拐弯处,怎么有那么大区别。
仅仅是电容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