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关于kk_C飞控程序

楼主(2012-06-28):
我直接双击文件夹里的KK_C_V100.prj这个文件虽然能打开iccavr,但是里面却是空文档,files和header下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是重新建了个工程,然后加入文件夹里的c代码和头文件再编译的。

错误截图如下:

网友A:
iccavr7,直接打开工程,可以编译通过。同做四轴,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cavr7,直接打开工程,可以编译通过。同做四轴,多交流。

哇,这么多同胞做4轴?那我就去做3轴吧。

网友:
KK的还不错,看看代码。

网友B:
这个程序 没有加速度计修正
对电机速度的改变太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 没有加速度计修正
对电机速度的改变太粗糙

自己达到了KK的性能,才有资格说缺点,而且算法看的是思路

网友C:
感谢KK的程序,让我明白了四轴的控制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KK的程序,让我明白了四轴的控制思路

kk的程序我没有看过,我想问下它的姿态解算器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是属于什么滤波

网友:
其实要四轴飞起来并不是那么复杂,没有什么解算,就是PID控制

网友:
感谢上传到代码,虽然没有加速度计。但期待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分享,正准备做一个玩玩,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