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读到了SAA7113数据,但不符合656的格式.

楼主(2012-06-28):
最近在学习FPGA,使用NIOSii软核,外挂了SDARM和SAA7113; 想把SAA7113读到的数据保存在SDRAM中;
使用中断 在PCLK的上升沿去读PDATA[7:0], 没有使用其他控制信号.

现在数据读到了,但似乎不符合656的格式(在采集到的数据中找不到sav,eav:FF0000XY)
下面是1737数据>1728,  按道理应该至少会出现sav,eav:FF0000XY.

1周多了,  帮忙求个思路啊.
0f 80 80 10 0f 80 80 80 80 80 80 80 10 0e 0f 80 10 80 10 0e 80 00 80 0f 80
80 0e 80 80 80 80 80 80 00 10 10 0f 0f 0e 80 0f 80 80 80 0f 80 80 80 10 10 11 0f 80 0e 0e 10 00 80
10 80 0f 80 80 80 10 0e 80 80 10 80 00 0f 0f 80 0d 10 80 80 80 80 80 0f 80 80 80 0e 10 80 80 80 0e
0e 80 80 80 10 80 80 10 0f 80 10 0f 80 00 0f 0f 10 0f 80 0e 0e 80 0f 80 80 0f 0f 00 80 80 0e 0e 0e
80 0f 10 0d 80 10 80 0e 10 0f 80 80 0f 80 10 80 10 10 80 0f 0f 00 80 0f 0f 0f 80 80 80 80 80 80 80
0f 0f 0f 80 10 80 10 00 80 80 80 0e 80 80 09 80 80 80 10 80 80 10 0e 00 80 12 10 80 0e 80 80 80 0e
80 80 00 0f 0f 0e 0f 80 11 0f 10 80 80 10 80 0f 80 80 80 10 0f 80 80 0e 80 80 0f 00 80 10 0e 80 80
80 80 00 0f 80 80 80 10 0e 80 80 80 11 10 80 80 80 10 80 80 00 0f 80 10 00 80 80 0f 0e 00 0f 80 0f
0f 80 10 80 80 0f 0e 80 80 80 11 10 10 00 0f 0f 10 80 00 80 0f 80 0f 80 80 10 80 10 80 0f 10 80 10
10 0e 80 80 11 0b 80 80 80 80 80 00 80 0f 0f 0d 80 10 00 10 80 80 80 80 0e 80 80 80 80 00 80 10 80
0e 10 10 80 80 10 0f 80 0e 80 80 80 0e 80 80 0e 0f 0e 0e 0f 80 0f 0f 0f 80 80 10 0f 0f 80 80 00 10
0f 80 10 0f 80 80 0e 00 80 0e 0f 80 80 80 80 0e 00 80 00 80 0f 10 80 80 80 0f 0f 80 80 80 10 80 80
80 0e 80 10 80 0e 80 0e 0f 80 0e 80 10 00 80 da 80 80 01 0f 0e 80 80 0e 0e 0e 11 10 0f 0e 80 00 80
0f 80 11 80 00 0f 00 10 80 0e 10 80 0f 10 0f 80 00 10 80 80 80 0f 80 80 10 80 0e 0e 0f 80 0e 0f 00
80 80 80 80 0e 80 80 80 00 0d 80 80 80 0f 10 0f 80 00 11 10 80 0f 0e 80 80 0f 80 80 0f 0e 10 0f 0a
80 0e 0e 0e 80 80 0f 10 0f 80 80 0e 10 0f 80 10 0f 80 80 0f 80 80 00 0e 80 80 00 80 0f 80 80 0e 80
11 0e 80 80 80 0f 10 80 80 80 01 80 80 80 0e 80 10 80 0f 80 0e 0e 80 0e 80 10 80 80 10 80 80 80 0f
0f 80 80 10 0f 0f 0f 0e 00 0f 80 80 80 11 80 00 80 0f 0f 0f 10 80 0e 10 00 0f 10 0f 0f 10 00 80 80
00 80 80 80 0f 80 0f 0e 10 80 0f 0f 80 80 80 80 80 11 80 80 80 0e 0f 80 80 80 0f 10 01 80 80 0f 00
80 10 0f 80 80 0f 80 80 10 0f 0f 0e 80 80 0f 01 11 80 80 10 10 0e 80 80 0f 0e 0f 80 10 0e 0e 80 0f
80 10 80 0f 80 80 0e 80 10 80 80 0e 80 0f 0e 80 80 80 0f 0f 80 80 80 80 80 80 80 0f 00 0f 80 06 80
0f 0e 80 01 80 10 80 80 10 80 80 80 80 80 80 00 0f 10 0e 11 0f 80 0d 80 80 80 0e 80 80 80 0e 0f 0e
0f 80 11 00 11 00 80 0f 0e 10 80 80 80 0f 80 80 80 0f 80 00 0f 10 80 11 0e 80 80 80 80 80 0e 80 80
80 0e 10 80 80 80 0f 10 80 80 80 11 80 80 0e 0f 80 0f 0f 80 80 11 10 0f 0f 80 0e 0f 80 11 80 80 0f
10 0f 80 80 0f 0f 0f 80 11 10 0e 80 0f 80 10 10 0e 80 80 0e 80 0e 80 10 0e 80 10 0e 00 80 0f 0f 0e
80 80 80 80 80 80 80 10 0f 0f 80 0f 80 10 00 80 80 80 10 80 80 00 80 80 80 80 80 80 0e 10 00 11 0f
10 80 0f 80 80 80 0e 80 80 00 10 0f 0e 0f 80 10 0e 0f 80 80 10 80 10 80 80 80 0e 0f 80 80 0f 80 80
0f 00 80 0f 10 80 80 80 80 00 0f 80 80 80 0e 0f 80 80 80 0e 0e 80 80 80 10 80 80 00 0e 80 10 00 80
80 0d 10 00 0e 80 0f 0f 80 0f 80 80 11 0f 80 80 80 0f 0e 0e 00 10 10 0e 80 00 80 0f 00 0f 80 80 0f
80 0d 80 10 0f 80 10 0f 10 10 0e 10 10 80 80 80 80 80 00 80 0f 0e 11 80 0f 00 0e 80 80 80 80 0e 80
80 ff 80 00 80 0e 80 10 10 0f 80 80 10 10 80 0f 80 80 80 10 80 80 0f 0e 10 0f 0e 80 0e 0f 0f 80 80
10 00 0f 80 80 00 0e 0e 80 0f 0f 80 80 10 80 80 0f 10 80 80 80 80 10 00 80 00 80 10 0e 80 80 80 0f
0f 80 80 80 11 80 80 80 0e 80 10 80 80 80 0e 10 80 0e 80 0e 00 80 11 80 80 01 0e 80 80 80 11 0f 10
10 0f 0e 0f 80 80 80 0f 80 0e 80 00 0f 00 0e 80 10 0e 80 10 0e 0f 80 00 10 80 80 80 10 80 80 10 80
0f 10 0f 80 0e 0f 00 80 80 80 80 11 80 80 80 00 10 80 0f 80 10 0f 10 80 80 0f 10 80 10 10 80 80 10
80 80 10 0e 0f 0f 0d 80 0e 0f 0e 80 80 0f 0f 0e 80 80 0e 0e 0f 80 0f 11 80 80 0e 80 80 0f 10 80 80
80 80 0f 80 80 0f 80 0e 0f 80 80 00 0e 0f 80 80 80 01 80 80 80 0f 80 0f 80 0f 80 0f 10 80 10 80 0f
80 80 0f 80 80 80 0f 10 80 80 10 0e 0e 10 0e 08 0f 80 80 80 0f 80 08 80 0e 0f 0f 0e 80 0e 0f 00 10
08 10 80 0e 00 80 80 00 10 80 80 10 80 0e 10 0f 80 10 0f 80 80 80 80 80 0f 80 80 80 11 0e 80 80 80
0f 0e 10 80 80 0f 00 80 0f 10 80 80 10 80 80 10 0f 0e 10 80 80 10 00 0f 80 80 0f 0e 10 80 80 10 0e
0f 80 0e 0e 0e 80 0f 80 0e 80 10 80 80 10 80 0f 80 80 0e 80 0e 10 80 80 80 10 0e 80 80 80 80 80 80
80 11 00 0e 80 0f 80 0e 0f 80 00 80 11 80 80 0f 80 80 80 0f 10 80 00 10 0e 00 10 0f 80 10 80 80 80
0e 80 80 80 0f 0f 0e 0f 80 0f 0f 0f 00 80 11 0e 0f 80 80 80 0e 80 80 80 10 80 00 10 10 80 10 0f 80
80 80 80 80 0f 80 80 80 0e 0f 80 80 80 0e 0e 80 80 80 0f 80 80 0e 10 80 00 10 80 80 10 0f 0f 10 80
0f 10 80 10 80 80 10 0f 0e 80 80 0f 0f 0f 80 0f 0f 0e 80 0f 80 0e 80 0f 80 80 10 80 0f 80 0e 0f 80
0e 10 00 80 80 10 0e 80 80 80 80 80 80 80 0e 0f 10 80 0e 80 0e 00 80 80 80 10 80 80 00 80 80 80 80
80 80 10 10 00 0f 10 0f 80 10 80 80 80 11 80 80 00 0e 0f 0e 0e 80 0f 11 0f 80 80 11 0f 0e 80 80 80
0e 00 80 80 10 80 80 10 0f 80 10 0e 80 80 80 80 00 0f 80 ff 80 10 0e 80 80 80 11 11 80 80 80 11 80
80 00 0e 80 11 00 0e 80 10 0f 00 10 80 0f 10 80 10 80 80 0e 10 0e 80 80 11 10 10 00 0e 0e 0f 80 0e
80 0f 00 0e 80 80 0f 80 0e 80 0e 0e 80 0f 0d 10 0f 0f 10 10 80 80 80 80 80 00 80 10 0f 11 80 0e 00
0e 80 80 80 80 0f 80 80 80 80 00 80 80 80 0f 0e 10 80 0f 10 0e 80 10 80 80 80 0e 80 80 0e 0f 10 0f
0f 80 0f 0e 0e 80 80 0f 00 0e 80 80 00 0f 0f 80 0e 0f 80 80 10 80 80 10 0f 80 80 80 80 10 00 80 00
80 0d 10 80 80 80 0e 0f 80 80 80 11 80 80 80 0e 80 0f 80 80 80 0f 0f 80 10 80 0f 00 80 0f 80 80 00

网友:
要先做8bit转10bit吧。。

楼主:
谢谢LS. 可否说得更详细一点呢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是不是时序的问题呢 不知道

网友A:
笨的方法   在用个fpga或CPLD  产生已知的数据模拟SAA7113  测试你的时序是否有问题。 或者直接把输入数据固定死  查看FPGA读入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笨的方法   在用个fpga或CPLD  产生已知的数据模拟SAA7113  测试你的时序是否有问题。 或者直接把输入数据 ...

谢谢. 模拟起来有些难度,PCLK不好模拟啊;
时序我看了,在PCLK的上升沿DATA已经建立并稳定了,当然只看了data[2]; ---这点和sa-a-7-1-13规格书上说的不同, 规格书上说在PCLK的下降沿读数据,但通过示波器来看,PCLK下降沿对应data的上升沿.
我现在怀疑是n i o s"中断响应不及时"; 要不要考虑DMA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模拟起来有些难度,PCLK不好模拟啊;
时序我看了,在PCLK的上升沿DATA已经建立并稳定了,当然只看了dat ...

PCLK 模拟起来也不难啊  只是要接线而已。

楼主:
谢谢LS的回复, 今天试验一下汇报结果.
在顶一下,希望再能遇到大侠

网友B:
SAA7113配置的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A7113配置的没有问题吧。。。

应该是OK的, 我参照开发板上的配置; 开发板例程是verilog下,我在NIOS下使用,差异仅此; 有无好的建议啊.

正在摸索...,请教了一位高手,及参考YFM开源的例程, 现在正在使用自建IP,启用DMA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