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为什么我的24C04写入的奇数地址总是失败,

楼主(2012-06-28):
RT,但是偶数地址就能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从没遇到过……

网友A(2012-08-02):
你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是这个情况,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是这个情况,好奇怪~~~~~

是这样的,在写入数据之后,24C02会将数据写入到相应的地址里面去,而这是需要时间的,由于24C02没有东西只是其忙的状态,所以只能靠延时来决定,一般延时1道2毫秒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在写入数据之后,24C02会将数据写入到相应的地址里面去,而这是需要时间的,由于24C02没有东西 ...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我觉得不是延时的问题,因为在在判断是否有低电平的时候 用的是while()判断语句,一直没有跳的出来,如果按照楼主说的是延时的问题,那while循环应该是跳的出来的?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最后还是谢谢楼主的回复..

网友B:
I2C地址问题~~
读和写分别实验,
1,固定地址的单字节读写。
2,成功后再连续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C地址问题~~
读和写分别实验,
1,固定地址的单字节读写。

谢谢你的回复,关于地址的问题,我是试过了 地址在0X00 0x02 是可以写进去,也可以看到拉底电平,但是 在读的时候 需要写A1 一旦写A1 就不能收到拉低地平 我也相当的奇怪
我做其它的IC 通过IIC协议,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我觉得不是延时的问题,因为在在判断是否有低电平的时候 用的是while()判断语句,一直没 ...

其实还是不太喜欢24C0X这一类的存储器,有条件的话看看nand flash,spi接口的spi flash都是很不错的选择,24C0X在接口比较少的时候使用的,否则我是不喜欢用这累的存储器的,操作起来又慢,而且效率不高,嫉妒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是不太喜欢24C0X这一类的存储器,有条件的话看看nand flash,spi接口的spi flash都是很不 ...

留个QQ 690185122  交流下~~~

网友:
用条件的话,用示波器看看通讯过程中具体的波形,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
网上看看别人能用的代码,对照一下就知道代码错在哪啦。IIC的代码每个开发板里基本上都会有

网友:
看起来象是写等待时间不够...?

网友:
没遇到过,向来页操作。

网友:
不过确实得等延时。写一页要等15ms左右,写一片24128的一半要5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