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S1003芯片引脚如何接5VIO的51单片机?

楼主(2012-06-28):
如题,可不可以在他们之间串连300欧电阻直接连起来?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VS1003B的IO支持5V电平,可以直接连接。但SD卡的IO口最大只支持3.6V的高电平,需要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1003B的IO支持5V电平,可以直接连接。但SD卡的IO口最大只支持3.6V的高电平,需要电平转换! ...

哦,所有控制引脚都可以直接5V?还是只有4个io可以接?

网友B:
建议楼主查看下vs1003b的datasheet,在文档中,一定有详细的说明。养成用芯片,先看其datasheet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查看下vs1003b的datasheet,在文档中,一定有详细的说明。养成用芯片,先看其datasheet的习惯。 ...

看了,VS1003的资料说最大电压3.6V,IO最多可以到3.9V,但是这是VS1003的,不知道VS1003b如何,没找到资料。

不过想到办法解决了。

网友C:
很簡單呀,樓主是用什麼單片機,STC可以將IO設成開漏模式,現后用電阻上拉到3.3V,這樣高電位是3.3V,低電位是0V,DS有教,並且我也這樣用過,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簡單呀,樓主是用什麼單片機,STC可以將IO設成開漏模式,現后用電阻上拉到3.3V,這樣高電位是3.3V,低電 ...

哦,好方法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