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 byte address……这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28):
烧录时候出现这个警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校验出错啊?我想要修改,从哪里入手呢?

楼主:
刚刚解决掉,因为是新手,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明白,留下一些经验,以后有人想要搞这个也有个参考,少走点弯路。
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的虚拟COM口波特率并不用跟AVRSTUDIO烧录波特率一致,如果设置成一致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能烧录但是校验警告。解决办法就是把设备管理器里面的虚拟串口波特率设置高些,烧录软件里面的波特率设置低些,就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