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步进电机的程序,有没有错?

楼主(2012-06-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启动频率太快了吧?步进电机如果没有位置或者转速传感器的话,最好启动的时候慢速启动。

网友:
这个是我教材中的一个思考分析题。好像学生没有一个能给出全面的回答。
在我的教材的p184中(以第二版为准,第一版相差几页),给出一个步进马达的参数:“空载启动频率500Hz”,而P186页的中部的问题(5)就是针对这个这个问题的思考。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体现我们是否真正的“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老师:你说“空载启动频率500Hz”  那就是每秒500脉冲,4相步进电机8拍转一圈,500除以8等于62.5转/秒, ...

不同的步进电机,这个参数是不同的,你需要看你所使用电机的参数。
空载启动频率给出电机空载情况下,每个脉冲最小周期数。500hz表示,空载启动时,每个脉冲的长度必须大于2ms ,这样才能保证马达开始转动。一旦马达转动了,这个时间可以减小,马达的转速也就会提高的。
如果马达不是空载,是拖动轮子的,那么轮子越重(惯性越大),这个启动频率还要低。

这个是物理的常识问题。

4相步进马达,可以工作在4拍方式,也可以工作在8拍方式。对于同样的脉冲周期,4拍方式转速快,但输出的力气(功率)小,而8拍方式时,转速低,输出功率大。就像汽车,高速时挂5档,速度高。而上坡时,就只能挂2或1档,转速慢,但功率大,才能上的去坡。

借此问题,打击一片童鞋:高中学化学的,不要学单片机。要学单片机的,至少你在高中是学物理的(物理班)。而且你的物理基础不行的的话,单片机也学不好的。

学习单片机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如果是为了考试建议学其它专业,尤其推荐文科专业。

网友:
你用了ULN2003 达林顿驱动,可是还写到“步进电机的1、2、3、4脚分别接porta0,porta1,porta2,porta3”,好像有问题。
程序看过,没有问题,请把电路图贴上,你的硬件电路如何设计的?

网友:
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你的接线相位和你的程序没有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