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2-06-29):
哪位大哥知道这个元件是什么?

网友A:
气体放电管.玻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体放电管.玻璃的.

个显然是二极管

网友B:
内部如果是一根很细的丝接入一个圆形的锅里边的话,就是二极管,细丝这边是阳极,圆台是阴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如果是一根很细的丝接入一个圆形的锅里边的话,就是二极管,细丝这边是阳极,圆台是阴极。 ...

谢谢!是锗二极管吗?能知道是什么型号吗,怎么可以测出来。

网友:
这个要根据具体电路分析的,看这里需要什么二极管,然后再猜型号,你这个管子上啥都没标

网友:
测导通电压,硅比锗大

网友:
看起来像二极管,不过却能看到内部结构,一般外面用涂料覆盖,防止光照影响。

网友:
看图片像是检波二极管。

网友:
这种是点接触二极管,因为是点接触,所以结电容很小,通常用于高频领域

楼主:
输入电压大概是AC32V,要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C:
从局部照片来看,可能是硅二极管,用于输入信号钳位用的,将信号限制在(-0.7V)~(VCC+0.7V)”之间,型号可能是1N4148。

最好贴出整个板子照片,或者你对照板子画了原理图传上来,这样才容易判断。

网友D:
难道是传说中的2AP9点型接触检波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传说中的2AP9点型接触检波二极管?

看上去是点接触,但不一定是这个型号.
看到的这个管子都是被黑色漆给涂上了,而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应该也是二极管吧,好像不是2AP9,记得2AP9好像都是黑色的(老式的收音机检波用的)

网友:
是二极管,但是具体是什么二极管就不知道了~~

网友:
以前学收音机的 2AP9 检波二极管 锗二极管!!!

网友:
新手上路,没用过...

网友:
普通二极管...

网友:
你们看电路板的布线,6个二极管分成3组,每组的2个管子接在一个信号线上,然后3组的另外两头都接在一起,非常像是3组信号输入线,每组用2个二极管将电压限制在(-0.7V)~(VCC+0.7V)之间,这种二极管基本是硅二极管,这样漏电流小,比如1N4148。

网友:
这东西叫做“点接触检波锗二极管”。2AP1等型号。

网友:
早年在阴极这边,都是点一个红点表示的,透明外壳的许多都不会点点。这样滚两圈色环似乎是比较新的工艺了。

网友(2012-09-30):
引用 网友C:
从局部照片来看,可能是硅二极管,用于输入信号钳位用的,将信号限制在(-0.7V)~(VCC+0.7V)”之间,型号可 ...

4148是点接触型的,但是还没见过这种结构的,如果有这种结构的4148照比平时用的那个结电容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传说中的2AP9点型接触检波二极管?

2A9P,很古老的啊,详细了当年捣鼓半导体收音机的年代...

网友:
如果输入是工频交流,而且是三根线,那么很像三相交流电的整流,这二极管够老的了,现在随便什么整流管4007之类都可以

网友:
mark,传说中的你画我猜

网友:
在电话机里有发现过,应该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