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消除直流电机啸叫声

楼主(2012-06-29):
      做了一个汽车水箱散热风扇电机的调速驱动电路,原理图和PCB板如图。电机实际功率约在100W左右,现在发现频率在5Hz-5KHz时,电机有明显的啸叫。占空比在1-6%时,电流表显示为0,但是电机既有明显的啸叫声。频率在6KHz-15KHz时,啸叫声相对较小点,高于16KHz时啸叫声没有,应该是出了人耳的听觉范围。实际使用频率为250Hz,电压为汽车电瓶电压10.5-13.5V,电机启动瞬间17A,正常为7.2A左右请教各位大侠怎样能消除电机啸叫声呢?
    另外,这个电路没有设置保护电路,在电机卡死或者短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卡死我试了一下,从占空比1%-99%电流很大30多A,但是怕烧毁电机时间试的很短。如果是短路的情况,MOS管是击穿了还是开路了呢?请教在尽量考虑成本的情况下,能设置什么样的保护电路呢?多谢指教!

网友:
启动电流之所以大就是因为C2的原因;C2会有一定影响的,假如续流时电容被充成下正上负,上电瞬间会有

很大冲击电流的;mos下面加个小电阻检测电流

网友:
噪声就是斩波频率的问题,这样的话,目前只能靠提高PWM的频率来实现。另外,这个电容需要并联在电机两边吗?应该是并联在母线和地线之间吧?另外如果你单纯要限流的话,考虑曲阳电阻+比较器的形式,速度比较快。

网友:
建议改为分档调压的稳压电源来供电。
第一不必连续调速,更不需要大范围连续调,就别用PWM了,那东西必然有基频的声音传出来,也会让电机发热。
第二不能模拟电阻(功率管)串入降压。水箱风扇功率大,成本升高能耗增加,都不合算。

根据水箱测到的温度,高低两档电压,降压式开关电源驱动。其实原理上就相当于把PWM脉冲提前用蓄能电感和开关二极管平滑化,避免方波串直接加到电机线圈上。

楼主:
感谢几位大侠的指教,找了一辆原装车测量控制这个驱动器的信号,确实是PWM方波信号,不过确实没有占空比从1%-99%这样的无极调速,直接低挡就是30-40%,中档70%,高档直接5V的高电平。我这个产品受汽车MCU控制,所以只能是PWM信号驱动。
这个电容需要并联在电机两边吗?应该是并联在母线和地线之间吧?

大虾是说C2应该是连接在MOS管的D、S两端吗?
另外如果你单纯要限流的话,考虑曲阳电阻+比较器的形式,速度比较快。

大虾能否发个原理图,推荐一个典型线路?
建议改为分档调压的稳压电源来供电。

因这个产品是中间产品,也就是说前面的控制电路和后面的负载都是定死的,所以只能改自己驱动电路,电源修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