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VC串口通信的上位机源码

楼主(2012-06-29):
    VC6.0写的上位机,主要用到串口通信控件MSCOMM32.OCX。 玩单片机的朋友可能会经常用到上位机的串口通信,现在我就把以前代写的一个程序上传给大家供初学编写上位机的朋友参考。如果电脑上没安装VC,初次使用时会提示并且自动注册控件,点确定再重新运行程序就好了。
   这程序是人家的毕设课题来着,坑爹的课题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可以无视它的实际功能
------------------------------------------------------------------------
程序名称:无人机控制系统
功能:
1.可以在地图上规划路线,并把路线经纬度发至下位机。(限于小弟的编程能力,这里地图用一张图片代替了)
2.可接收下位机发回的高度(h)、速度(m)、角度(a)、经纬度(n、s、w、e)、电量(p)、俯仰角(a)。注:括号里的为控制字。
3.可保存接收记录至磁盘中。
4.可向下位机发送高度、速度、角度、经纬度和消息等控制信息。
--------------------------------------------------------------------------
测试时可以去下个VSPD虚拟串口软件,用它在电脑上安装一对虚拟串口。然后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收发信息。

先在电脑上添加虚拟串口

网友:
这个不错啊,我就用VC的,试试看

网友:
很比错的。试试看看。

网友:
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收了,正在学习!

网友(2013-03-19):
谢谢,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A(2013-10-31):
m_ctrlComm.SetOutput(COleVariant("Speed:"+strSpeed+"\n")); 这个发送的数度,strSpeed是哪儿来的,发送的不是编辑框里面的内容吗?我看你编辑框没有strSpeed这个变量啊。我在做这个,求指教啊,谢谢了,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m_ctrlComm.SetOutput(COleVariant("Speed:"+strSpeed+"\n")); 这个发送的数度,strSpeed是哪儿来的,发送 ...

speed编辑框关联的是m_ctrlEditSpeed这个控件变量, 然后strSpeed从GetWindowText()方法中获取。

即:  m_ctrlEditSpeed.GetWindowText(strSpeed);

网友:
谢谢,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到这里看看 小家电芯片原厂 www.chipsea.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eed编辑框关联的是m_ctrlEditSpeed这个控件变量, 然后strSpeed从GetWindowText()方法中获取。

即:   ...

能打扰一下吗?vc++6.0的MSComm接受的数据能不能导出到一个excel表格?具体怎么实现了?我是把从缓冲区接受的数据放在了一个数组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打扰一下吗?vc++6.0的MSComm接受的数据能不能导出到一个excel表格?具体怎么实现了?我是把从缓冲区接 ...

当然可以啦。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保存为文本文件,两个词间隔用TAB分开,然后保存时文件名称的后缀改成.xls, 这样你打开时就是excel的格式。第二种方法就是用excel的automation接口,这个比较复杂,但是它可以完全操作EXCEL,包括修改格式等等,相关资料你自己百度下吧。

网友B(2013-12-12):
现在用vc的还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vc的还多么

应该蛮多的吧。。用熟VC用VS很快就能上手了。。现在我都改用VS了

网友:
不哦错的冻的有

网友:
正视lz的实际功能,更有趣!

网友:
地图能更新么?

网友:
请教,vc该怎么学,怎么学都没有学好

网友A(2014-07-04):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啦。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保存为文本文件,两个词间隔用TAB分开,然后保存时文件名称的后缀改成.xls ...

我还花了30块钱买的你这个资料,值了。能不能把存入excel源代码贴出来看看?简单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花了30块钱买的你这个资料,值了。能不能把存入excel源代码贴出来看看?简单的哪种

我X.....钱花哪里了?为啥一分没进我口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X.....钱花哪里了?为啥一分没进我口袋。。。。

难道,是给这个网站了么?我第一次在网上买资料,记忆深刻

网友:
哎,痛苦的VC。本人已经做好点阵下位机了,但每次想改显示内容都得重新取模,下载程序。于是乎想自己整个上位机玩玩,买了两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书,看了半天,才有点收获。不说了,继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