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用可控硅控制三相中的两根火线

楼主(2012-06-29):
我想供电也用380V能不能用可控硅控制380V电压 求大虾指教下我的想法

楼主:
没人回答吗 还是我问题说的不清楚?

网友A:
所谓380V,是相线之间的电压,220V是相线的对地电压,搞懂这个之后我想你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380V,是相线之间的电压,220V是相线的对地电压,搞懂这个之后我想你知道怎么回事了。 ...

恩 我清楚这个 我想只要用一个可控硅控制两根相线,不要两个可控硅

网友B:
楼主表述不清啊
“一个可控硅控制两根相线”
具体接线方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表述不清啊
“一个可控硅控制两根相线”
具体接线方式如何?

就是一根相线接可控硅另一根相线接负载  并且这两根相线作为电源采取频率 如果有一根相线的达到零点附近时我就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
都是这样控制的
没问题,
不过能上图的话,最好了

楼主:
哦 谢谢大家了 我现在只是有这想法 还没去做过 我现在就去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清楚这个 我想只要用一个可控硅控制两根相线,不要两个可控硅

这样………………你看看可控硅的元器件实物和datasheet行得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