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型号命规则,不知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06-29):
我们公司是做变送器的

变送器有不同的类型

有不同传感器的,不同外形的,不同信号输出的。。。组合起来有上百种型号,这个型号太多了,都不知要怎么命名才好。

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参考咱们的文物或者法国菜的命名方式“清康熙 景德镇官窑 青花 蟠龙纹 梅瓶”“吮指蛋香 超薄碎蔬 铁板Q饼 夹 销魂麦香脆饼”之类的方式,中间加“—”用字母表示之类的自便。

网友A:
传感器,信号,外形,把型号分解为几大部分即可 不外乎几个条件的笛卡尔乘积.
三部分,每部分10个,够一千种产品呢

网友:
这个简单,建议找个做类似产品的大公司,看一下他的命名规则,你做一些自己的调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信号,外形,把型号分解为几大部分即可 不外乎几个条件的笛卡尔乘积.
三部分,每部分10个,够一千种产品 ...

我现在也是这样,只不过搞到型号太长,太复杂了。

网友:
前面是为公司名字,后面为主机型号,接下来加上传感器型号和其他的,你可以参考老妖的片子的命名方式。

网友:
那就前两位字母后面加几位数字; 例如SB2500, NB007....XL2000,

网友:
汽车型号类+T;+L

楼主:
xx-G-HT1-P1-A420R  我现在是这样的。用了字符来表示。
当初我也是想用数字来代表不同的参数。这样中间就没有“-”,但被老板反对了,说这样不形象。

现在念型号给客户听都 是“XX扛G扛HT1扛P1扛A420R” 结果客户听的全是扛

网友:
不要-直接连起来就是了,
不要放公司名字,两个字符表达一个产品的参数足够了吧.字母,数字,字母后缀,/xxx或者-xxx

网友:
我们是想叫啥叫啥

网友(2012-08-14):
参考芯片的命名方法吧~
字母和数字进行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