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了,firefox用google好像没有过滤了

楼主(2012-06-29):
神奇了,firefox用google好像没有过滤了

原来是https的原因,图片还是删掉吧。

网友A:
https   这个是加密的   不加密的连接是

楼主:
难道是GFW出bug了吗?虽然里面的连接是不能点的,但是我记得原来google是不能随意搜索的啊。还是现在放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   这个是加密的

难道是因为https的原因,但是我输入的时候没有输入https,浏览器自动加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因为https的原因,但是我输入的时候没有输入https,浏览器自动加上的。 ...

是因为  https的原因   这个是加密连接。GWF是检测不到的。或者你用IP6访问google  也可以的。  我的火狐版本是13.1版的

网友B:
如果你用http://203.208.46.180/, 也不会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  https的原因   这个是加密连接。GWF是检测不到的。或者你用IP6访问google  也可以的。  我的火狐 ...

https这么强??还是GFW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http://203.208.46.180/, 也不会过滤!

真的。。。。。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21.htm  百度百科

HTTPS(全称: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over Secure Socket Layer),是以安全为目标的HTTP通道,简单讲是HTTP的安全版。即HTTP下加入SSL层,HTTPS的安全基础是SSL,因此加密的详细内容就需要SSL。 它是一个URI scheme(抽象标识符体系),句法类同http:体系。用于安全的HTTP数据传输。https:URL表明它使用了HTTP,但HTTPS存在不同于HTTP的默认端口及一个加密/身份验证层(在HTTP与TCP之间)。这个系统的最初研发由网景公司进行,提供了身份验证与加密通讯方法,现在它被广泛用于万维网上安全敏感的通讯,例如交易支付方面。
目录

简介
HTTPS和HTTP的区别
HTTPS解决的问题
限制
SSL介绍
SSL协议的握手过程
证书各部分的含义
展开
编辑本段
简介

  它是由Netscape开发并内置于其浏览器中,用于对数据进行压缩和解压操作,并返回网络上传送回的结果。HTTPS实际上应用了Netscape的安全套接字层(SSL)作为HTTP应用层的子层。(HTTPS使用端口443,而不是像HTTP那样使用端口80来和TCP/IP进行通信。)SSL使用40 位关键字作为RC4流加密算法,这对于商业信息的加密是合适的。HTTPS和SSL支持使用X.509数字认证,如果需要的话用户可以确认发送者是谁。
  也就是说它的主要作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一个信息安全通道,来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另一种就是确认网站的真实性。
编辑本段
HTTPS和HTTP的区别

  一、https协议需要到ca申请证书,一般免费证书很少,需要交费。
  二、http是超文本传输协议,信息是明文传输,https 则是具有安全性的ssl加密传输协议。
  三、http和https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连接方式,用的端口也不一样,前者是80,后者是443。
  四、http的连接很简单,是无状态的;HTTPS协议是由SSL+HTTP协议构建的可进行加密传输、身份认证的网络协议,比http协议安全。
编辑本段
HTTPS解决的问题

一、信任主机的问题.
  采用https的服务器必须从CA (Certificate Authority)申请一个用于证明服务器用途类型的证书。该证书只有用于对应的服务器的时候,客户端才信任此主机。所以目前所有的银行系统网站,关键部分应用都是https 的。客户通过信任该证书,从而信任了该主机。其实这样做效率很低,但是银行更侧重安全。这一点对我们没有任何异议,我们的服务器,采用的证书不管是自己发布的还是从公众的地方发布的,其客户端都是自己人,所以我们也就肯定信任该服务器。
二、通讯过程中的数据的泄密和被篡改
  1. 一般意义上的https,就是服务器有一个证书。
  a) 主要目的是保证服务器就是他声称的服务器,这个跟第一点一样。
  b) 服务端和客户端之间的所有通讯,都是加密的。
  i. 具体讲,是客户端产生一个对称的密钥,通过服务器的证书来交换密钥,即一般意义上的握手过程。
  ii. 接下来所有的信息往来就都是加密的。第三方即使截获,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没有密钥,当然篡改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2. 少许对客户端有要求的情况下,会要求客户端也必须有一个证书。
  a) 这里客户端证书,其实就类似表示个人信息的时候,除了用户名/密码,还有一个CA 认证过的身份。因为个人证书一般来说是别人无法模拟的,所有这样能够更深的确认自己的身份。
  b) 目前少数个人银行的专业版是这种做法,具体证书可能是拿U盘(即U盾)作为一个备份的载体。 [1]
编辑本段
限制

概述
  它的安全保护依赖浏览器的正确实现以及服务器软件、实际加密算法的支持.
  一种常见的误解是“银行用户在线使用https:就能充分彻底保障他们的银行卡号不被偷窃。”实际上,与服务器的加密连接中能保护银行卡号的部分,只有用户到服务器之间的连接及服务器自身。并不能绝对确保服务器自己是安全的,这点甚至已被攻击者利用,常见例子是模仿银行域名的钓鱼攻击。少数罕见攻击在网站传输客户数据时发生,攻击者会尝试窃听传输中的数据。
  商业网站被人们期望迅速尽早引入新的特殊处理程序到金融网关,仅保留传输码(transaction number)。不过他们常常存储银行卡号在同一个数据库里。那些数据库和服务器少数情况有可能被未授权用户攻击和损害。
TLS 1.1之前
  这段仅针对TLS 1.1之前的状况。因为SSL位于http的下一层,并不能理解更高层协议,通常SSL服务器仅能颁证给特定的IP/端口组合。这是指它经常不能在虚拟主机(基于域名)上与HTTP正常组合成HTTPS。
  这一点已被即将来临的TLS 1.1更新为—种完全支持基于域名的虚拟主机。
编辑本段
SSL介绍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为Netscape所研发,用以保障在Internet上数据传输之安全,利用数据加密(Encryption)技术,可确保数据在网络上之传输过程中不会被截取及窃听。目前一般通用之规格为40 bit之安全标准,美国则已推出128 bit之更高安全标准,但限制出境。只要3.0版本以上之I.E.或Netscape浏览器即可支持SSL。
  当前版本为3.0。它已被广泛地用于Web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的身份认证和加密数据传输。
  SSL协议位于TCP/IP协议与各种应用层协议之间,为数据通讯提供安全支持。SSL协议可分为两层:SSL记录协议(SSL Record Protocol):它建立在可靠的传输协议(如TCP)之上,为高层协议提供数据封装、压缩、加密等基本功能的支持。SSL握手协议(SSL Handshake Protocol):它建立在SSL记录协议之上,用于在实际的数据传输开始前,通讯双方进行身份认证、协商加密算法、交换加密密钥等。
SSL协议提供的服务主要有哪些?
  1)认证用户和服务器,确保数据发送到正确的客户机和服务器
  2)加密数据以防止数据中途被窃取
  3)维护数据的完整性,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被改变。
SSL协议的工作流程
  服务器认证阶段:1)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一个开始信息“Hello”以便开始一个新的会话连接;2)服务器根据客户的信息确定是否需要生成新的主密钥,如需要则服务器在响应客户的“Hello”信息时将包含生成主密钥所需的信息;3)客户根据收到的服务器响应信息,产生一个主密钥,并用服务器的公开密钥加密后传给服务器;4)服务器恢复该主密钥,并返回给客户一个用主密钥认证的信息,以此让客户认证服务器。
用户认证阶段
  在此之前,服务器已经通过了客户认证,这一阶段主要完成对客户的认证。经认证的服务器发送一个提问给客户,客户则返回(数字)签名后的提问和其公开密钥,从而向服务器提供认证。
  从SSL 协议所提供的服务及其工作流程可以看出,SSL协议运行的基础是商家对消费者信息保密的承诺,这就有利于商家而不利于消费者。在电子商务初级阶段,由于运作电子商务的企业大多是信誉较高的大公司,因此这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但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各中小型公司也参与进来,这样在电子支付过程中的单一认证问题就越来越突出。虽然在SSL3.0中通过数字签名和数字证书可实现浏览器和Web服务器双方的身份验证,但是SSL协议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只能提供交易中客户与服务器间的双方认证,在涉及多方的电子交易中,SSL协议并不能协调各方间的安全传输和信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Visa和MasterCard两大信用卡公组织制定了SET协议,为网上信用卡支付提供了全球性的标准。
编辑本段
SSL协议的握手过程

  为了便于更好的认识和理解SSL 协议,这里着重介绍SSL 协议的握手协议。SSL 协议既用到了公钥加密技术又用到了对称加密技术,对称加密技术虽然比公钥加密技术的速度快,可是公钥加密技术提供了更好的身份认证技术。SSL 的握手协议非常有效的让客户和服务器之间完成相互之间的身份认证,其主要过程如下:
  ①客户端的浏览器向服务器传送客户端SSL 协议的版本号,加密算法的种类,产生的随机数,以及其他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通讯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②服务器向客户端传送SSL 协议的版本号,加密算法的种类,随机数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同时服务器还将向客户端传送自己的证书。
  ③客户利用服务器传过来的信息验证服务器的合法性,服务器的合法性包括:证书是否过期,发行服务器证书的CA 是否可靠,发行者证书的公钥能否正确解开服务器证书的“发行者的数字签名”,服务器证书上的域名是否和服务器的实际域名相匹配。如果合法性验证没有通过,通讯将断开;如果合法性验证通过,将继续进行第四步。
  ④用户端随机产生一个用于后面通讯的“对称密码”,然后用服务器的公钥(服务器的公钥从步骤②中的服务器的证书中获得)对其加密,然后将加密后的“预主密码”传给服务器。
  ⑤如果服务器要求客户的身份认证(在握手过程中为可选),用户可以建立一个随机数然后对其进行数据签名,将这个含有签名的随机数和客户自己的证书以及加密过的“预主密码”一起传给服务器。
  ⑥如果服务器要求客户的身份认证,服务器必须检验客户证书和签名随机数的合法性,具体的合法性验证过程包括:客户的证书使用日期是否有效,为客户提供证书的CA 是否可靠,发行CA 的公钥能否正确解开客户证书的发行CA 的数字签名,检查客户的证书是否在证书废止列表(CRL)中。检验如果没有通过,通讯立刻中断;如果验证通过,服务器将用自己的私钥解开加密的“预主密码”,然后执行一系列步骤来产生主通讯密码(客户端也将通过同样的方法产生相同的主通讯密码)。
  ⑦服务器和客户端用相同的主密码即“通话密码”,一个对称密钥用于SSL 协议的安全数据通讯的加解密通讯。同时在SSL 通讯过程中还要完成数据通讯的完整性,防止数据通讯中的任何变化。
  ⑧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出信息,指明后面的数据通讯将使用的步骤⑦中的主密码为对称密钥,同时通知服务器客户端的握手过程结束。
  ⑨服务器向客户端发出信息,指明后面的数据通讯将使用的步骤⑦中的主密码为对称密钥,同时通知客户端服务器端的握手过程结束。
  ⑩SSL 的握手部分结束,SSL 安全通道的数据通讯开始,客户和服务器开始使用相同的对称密钥进行数据通讯,同时进行通讯完整性的检验。
编辑本段
证书各部分的含义

  如果要启用SSL通道,那么需要使用SSL证书来启用https协议,SSl证书包含信息:
  证书版本号,不同版本的证书格式不同
  Serial Number 序列号,同一身份验证机构签发的证书序列号唯一
  Algorithm Identifier 签名算法,包括必要的参数Issuer 身份验证机构的标识信息
  Period of Validity 有效期
  Subject 证书持有人的标识信息
  Subject’s Public Key 证书持有人的公钥
  Signature 身份验证机构对证书的签名
  证书的格式 认证中心所发放的证书均遵循X.509 V3 标准,其基本格式如下:
  证书版本号(Certificate Format Version)
  含义:用来指定证书格式采用的X.509 版本号。
  证书序列号(Certificate Serial Number)
  含义:用来指定证书的唯一序列号,以标识CA 发出的所有公钥证书。
  签名(Signature)算法标识(Algorithm Identifier)
  含义:用来指定 CA 签发证书所用的签名算法。
  签发此证书的 CA 名称(Issuer )
  含义:用来指定签发证书的 CA 的X.500 唯一名称(DN,Distinguished Name)。
  证书有效期(Validity Period)起始日期(notBefore) 终止日期(notAfter)
  含义:用来指定证书起始日期和终止日期。
  用户名称(Subject)
  含义:用来指定证书用户的X.500 唯一名称(DN,Distinguished Name)。
  用户公钥信息(Subject Public Key Information)算法(algorithm) 算法标识(Algorithm Identifier)用户公钥(subject Public Key)
  含义:用来标识公钥使用的算法,并包含公钥本身。
  证书扩充部分(扩展域)(Extensions)
  含义:用来指定额外信息。
  X.509 V3 证书的扩充部分(扩展域)及实现方法如下:
  CA 的公钥标识(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公钥标识(SET 未使用)(Key Identifier)
  签发证书者证书的签发者的甄别名(Certificate Issuer)
  签发证书者证书的序列号(Certificate Serial Number)
  X.509 V3 证书的扩充部分(扩展域)及实现CA 的公钥标识(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公钥标识(SET 未使用)(Key Identifier)
  签发证书者证书的签发者的甄别名(Certificat签发证书者证书的序列号(Certificate Serial Number)
  含义:CA 签名证书所用的密钥对的唯一标识用户的公钥标识(Subject Key Identifier)
  含义:用来标识与证书中公钥相关的特定密钥进行解密。
  证书中的公钥用途(Key Usage)
  含义:用来指定公钥用途。
  用户的私钥有效期(Private Key Usage Period)起始日期(Note Before) 终止日期(Note After)
  含义:用来指定用户签名私钥的起始日期和终止日期。
  CA 承认的证书政策列表(Certificate Policies)
  含义:用来指定用户证书所适用的政策,证书政策可由对象标识符表示。
  用户的代用名(Substitutional Name)
  含义:用来指定用户的代用名。
  CA 的代用名(Issuer Alt Name)
  含义:用来指定 CA 的代用名。
  基本制约(Basic Constraints)
  含义:用来表明证书用户是最终用户还是CA。 在SET 系统中有一些私有扩充部分(扩展域)Hashed Root Key 含义:只在根证书中使用,用于证书更新时进行回溯。
  证书类型(Certificate Type)
  含义:用来区别不同的实体。该项是必选的。
  商户数据(Merchant Data)
  含义:包含支付网关需要的所有商户信息。
  持卡人证书需求(Card Cert Required)
  含义:显示支付网关是否支持与没有证书的持卡人进行交易。
  SET 扩展(SETExtensions)
  含义:列出支付网关支持的支付命令的 SET 信息扩展。
  CRL 数据定义版本(Version)
  含义:显示 CRL 的版本号。
  CRL 的签发者(Issuer)
  含义:指明签发 CRL 的CA 的甄别名。
  CRL 发布时间(this Update)预计下一个 CRL 更新时间(Next Update)撤销证书信息目录(Revoked Certificates) CRL 扩展(CRL Extension)CA 的公钥标识(Authority Key Identifier)CRL 号(CRL Number)
  SSL证书种类
  SSL证书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种类,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品牌为VeriSign ,Geotrust ,Thawte ,Geotrust 与Thawte都已经被Verisign收购,Verisign与其旗下所有证书品牌在中国官方代理为北京天威诚信。

http://zh.wikipedia.org/zh/HTTPS  维基百科

本文介绍的是HTTP和TLS的组合。關於加密连接的概述,请参见「安全协议」。
本文介紹的是HTTPS。關於S-HTTP,詳見「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持久 · 压缩 · 安全
头字段
ETag · Cookie · Referrer · Location
HTTP状态码
301 Moved permanently
302 Found
303 See Other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本模板: 查看 · 討論 · 編輯
超文本传输安全协议(缩写:HTTPS,英语: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是超文本传输协议和SSL/TLS的组合,用以提供加密通讯及对网络服务器身份的鉴定。HTTPS连接经常被用于万维网上的交易支付和企业信息系统中敏感信息的传输。HTTPS不应与在RFC 2660中定义的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S-HTTP)相混。

目录
1 主要思想
1.1 浏览器实现
2 技术细节
2.1 与HTTP的差异
2.2 网络层
2.3 服务器设置
2.3.1 获得证书
2.3.2 作为访问控制
2.3.3 当私钥失密时
2.4 局限
3 历史
4 参见
5 参考资料
6 外部链接
[编辑]主要思想

更多資料:传输层安全
HTTPS的主要思想是在不安全的网络上创建一安全信道,并可在使用适当的加密套件和服务器证书可被验证且可被信任时,对窃听和中间人攻击提供合理的保护。

HTTPS的信任继承基于预先安装在浏览器中的证书颁发机构(如VeriSign、Microsoft等)(意即“我信任证书颁发机构告诉我应该信任的”)。因此,一个到某网站的HTTPS连接可被信任,当且仅当:

用户相信他们的浏览器正确实现了HTTPS且安装了正确的证书颁发机构;
用户相信证书颁发机构仅信任合法的网站;
被访问的网站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证书,意即,它是由一个被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签发的(大部分浏览器会对无效的证书发出警告);
该证书正确地验证了被访问的网站(如,访问https://example时收到了给“Example Inc.”而不是其它组织的证书);
或者互联网上相关的节点是值得信任的,或者用户相信本协议的加密层(TLS或SSL)不能被窃听者破坏。
[编辑]浏览器实现
当连接到一提供无效证书的网站时,较旧的浏览器会使用一对话框询问用户是否继续,而较新的浏览器会在整个窗口中显示警告;较新的浏览器也会在地址栏中凸显网站的安全信息(如,Extended validation证书通常会使地址栏变绿)。

大部分浏览器在网站含有由加密和未加密内容组成的混合内容时,会发出警告。

大部分浏览器使用地址栏来提示用户到网站的连接是安全的,图例:Firefox

大部分浏览器会对无效证书发出警告,图例:Firefox
电子前哨基金会曾经建议“在理想的世界中,任何网络请求都能默认为HTTPS的。”该基金会也曾制作了 Firefox Add-on 来推广这一建议。[1][2]

[编辑]技术细节

[编辑]与HTTP的差异
与HTTP的URL由“http://”起始且默认使用端口80不同,HTTPS的URL由“https://”起始且默认使用端口443。

HTTP是不安全的,且攻击者通过监听和中间人攻击等手段,可以获取网站帐户和敏感信息等。HTTPS被设计为可防止前述攻击,并(在没有使用旧版本的SSL时)被认为是安全的。

[编辑]网络层
HTTP工作在应用层(OSI模型的最高层),但安全协议工作在一个较低的子层:在HTTP报文传输前对其加密,并在到达时对其解密。严格地讲,HTTPS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协议,而是对工作在一加密连接(TLS或SSL)上的常规HTTP协议的称呼。

HTTPS报文中的任何东西都被加密,包括所有报头和荷载。除了可能的CCA(参见限制小节)之外,一个攻击者所能知道的只有在两者之间有一连接这一事实。

[编辑]服务器设置
要使一网络服务器准备好接受HTTPS连接,管理员必须创建一数字证书,并交由证书颁发机构签名以使浏览器接受。证书颁发机构会验证数字证书持有人和其声明的为同一人。浏览器通常都预装了证书颁发机构的证书,所以他们可以验证该签名。

[编辑]获得证书
由证书颁发机构签发的证书有免费的[3][4],也有每年收费13美元[5]到1500美元[6]不等的。

一个组织也可能有自己的证书颁发机构,尤其是当设置浏览器来访问他们自己的网站时(如,运行在公司局域网内的网站,或大学的)。他们可以容易地将自己的证书加入浏览器中。

此外,还存在一个人到人的证书颁发机构,CAcert。

[编辑]作为访问控制
HTTPS也可被用作客户端认证手段来将一些信息限制给合法的用户。要做到这样,管理员通常会给每个用户创建证书(通常包含了用户的名字和电子邮件地址)。这个证书会被放置在浏览器中,并在每次连接到服务器时由服务器检查。

[编辑]当私钥失密时
证书可在其过期前被吊销,通常情况是该证书的私钥已经失密。较新的浏览器如Google Chrome、Firefox[7]、Opera[8]和运行在Windows Vista上的Internet Explorer[9]都实现了在线证书状态协议(英语:Online Certificate Status Protocol)(OCSP)以排除这种情形:浏览器将网站提供的证书的序列号通过OCSP发送给证书颁发机构,后者会告诉浏览器证书是否还是有效的。[10]

[编辑]局限
TLS有两种策略:简单策略和交互策略。交互策略更为安全,但需要用户在他们的浏览器中安装個人的证书来进行认证。

不管使用了哪种策略,协议所能提供的保护总强烈地依赖于浏览器的实现和服务器软件所支持的加密算法。

HTTPS并不能防止站点被网络蜘蛛抓取。在某些情形中,被加密资源的URL可仅通过截获请求和响应的大小推得,[11]这就可使攻击者同时知道明文(公开的静态内容)和密文(被加密过的明文),从而使选择密文攻击成为可能。

因为SSL在HTTP之下工作,对上层协议一无所知,所以SSL服务器只能为一个IP地址/端口组合提供一个证书。[12]这就意味着在大部分情况下,使用HTTPS的同时支持基于名字的虚拟主机是不很现实的。一种叫Server Name Indication(英语:Server Name Indication)(SNI)的方案通过在加密连接创建前向服务器发送主机名解决了这一问题。Firefox 2、Opera 8和运行在Windows Vista的Internet Explorer 7都加入了对SNI的支持。[13][14][15]

如果Mac OS X中的家长控制被启用,HTTPS站点必须显式地在“总是允许”列表中列出。[16]

[编辑]历史

网景在1994年创建了HTTPS,并应用在网景导航者浏览器中。[17] 最初,HTTPS是与SSL一起使用的;在SSL逐渐演变到TLS时,最新的HTTPS也由在2000年五月公布的RFC 2818正式确定下来。[18]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这么强??还是GFW太弱了?

我估计应该是GFW 现在还没有开始过滤  https   这个都找大牛来解释了。

网友:
https没办法做内容探测,当然也需某天起床发现国外https已经全挂

网友:
GFW是旁路过滤阻断式拦截,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还没有办法实时破译哪怕是最低档次的56位https加密,所以GFW对https无能为力。但是GFW还可以对特定IP和特定端口进行封锁,所以google的https并不是经常可以用的,google换了新IP被GFW发现了就会屏蔽。

网友:
哇、、真正的高手在民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