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滤波电容发热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29):
     最近用IR2103+75N75做了块BLDC电机驱动板,用stm32 方波驱动,PWM为20KHZ,驱动小功率的的24V电机没什么问题,但驱动48V大点功率的电机,电流达到5A的时候,电源滤波电容就发热,下面是原理图

开始C48.C49 2个滤波电容焊的是47uF,运行一会就热,后来又加了3个47uF的电容并联,好了很多,但电流到8A又很热了。

楼主:
小弟用示波器测量48V电源端,有20KHZ的纹波,是不是驱动产生的纹波不断对电容充放电导致电容发热,也在网上搜了下不是很明白,那位高手可不可以解释下,谢谢

网友:
图上看不出电容耐压值
假设47u/100v的话, 最大的纹波电流承受量约在200 ~ 300mA ,
建议加大容量及多颗并联增加纹波电流承受容量.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现在并5个47uF/100V的电容,测得波纹Vpp是664~1000mV之间,请问怎么换算成电流,是不是把纹波电压/电容的ESR?

网友:
还好,舍得用电容了。比那些用了电池供电就想把电容省掉的强多了

47uF 相当于自行车的车轮,把它装在货车上来拉货,自然是很勉强的事。单货车的自重就够它受了。

明知自行车轮不够力,为什么不换成汽车轮? 就像吃饭,一碗不够就再吃一碗。

楼主:
求教下这个电容值的选择是怎么计算的呢

楼主:
在网上搜到说,对于使用AC交流电供电的电机驱动器,“输入滤波电容容量数值大小(单位uF)约等于驱动器的额定功率数值大小(单位W)”,那么对于直流电供电的BLDC驱动器,请问这句话也适用吗?

网友:
依我个人看来可能是由以下四点原因造成的:
第一点,IRF2103的自举电容不对,应该用25V/47UF的电解电容。
第二点,电源滤波电容应用一个63V/1000UF的电解电容。
第三点,这个无刷电机控制器上,我估计你应该设计一个“堵转保护”吧,这肯定会用到“康铜丝”。问题是,你必须在MOS管的D极(也就是电源的正极),与经过康铜丝,之间,接上一个至少63V/220UF的电解电容。这个电容,正极接在电源正极上,负极,接在康铜丝不接地的另一端。如果,你没设置这个保护电路,那就算了。
第四点,所用的电解电容必须是“高频低阻”型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文波大小啊,20KHz其实来个小一点的1uF足矣
驱动器不是靠电容堆出来的,斩波的算法很关键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打算自举电容换25V/47uF的,滤波电容电容用3个470uF/100V的并下试试。现在按上面原理图焊的电路,驱动24V BLDC ,电流为0.6A时,纹波的Vpp在668~1240mV之间。

网友:
可以给个高清点的吗?知道怎么驱动光驱里面的无刷电机吗

楼主:
重传下
  阻尼吸收电路没有焊

网友:
建议使用内阻小的高频滤波电容,用50V或63V的均可,容量在470uF以上即可。
不然电容会烫得不行。

网友(2012-09-06):
能否分析一下阻尼吸收电路的意义?

网友(2014-05-31):
引用 楼主:
重传下
  阻尼吸收电路没有焊

楼主你好,我现在用的也是IR2101+75N75驱动48V500W的电机,请问下75N75不是耐压不够吗,在48V的电机应用下。
我现在遇到瓶颈几个月了,很希望能与你交流下,可以给你的QQ号我吗,谢谢

网友(2014-08-19):
maguanglu  所提出来的措施是非常有效的,建议楼主好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