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导一下运放这个公式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2-06-29):
请帮忙推导一下运放这个公式的计算方法

楼主:
挡住了,再来张大的。

网友A:
关键点:
1.AD8603是射极跟随器,放大倍数为1,第3脚和第1脚电压相等。
2.三极管T1是扩流用的,你就当它不存在,因为它不影响计算。
3.理想运放的同向端和反向端电压相等,输入电流为0。

然后列出多个等式,将中间变量消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点:
1.AD8603是射极跟随器,放大倍数为1,第3脚和第1脚电压相等。
2.三极管T1是扩流用的,你就当它不 ...

推算一下看看,

网友B:
闲来无事,我来推导看看.....,大部分时间都用在MathType输入公式了
根据跟随器特性 AD8276第一脚电压=VLoad
根据电路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可以忽略掉,即AD8276第六脚电压=Vout
根据运放特性 V+ = V-
分别计算V+, V-

网友:
设定V1表示1脚电压
V1=VL,V5=Vout

8276和三级管看做一个整体运放,8603缓冲可以不考虑:
则8276 +端电压  V+=(V1-Vref)*Rg2/(Rg2+Rf2)+Vref=V5*Rg1/(Rg1+Rf1)
=(VL-Vref)*Rg2/(Rg2+Rf2)+Vref=Vout*Rg1/(Rg1+Rf1)
另Io = VL/RL
Io=(Vout-VL)/R1
以上三个方程联立,三个变量Io,Vout,VL,可解!!

绝提过程繁琐,就不算了,呵呵,自己试试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来无事,我来推导看看.....,大部分时间都用在MathType输入公式了
根据跟随器特性 AD8276第一脚电压=VLo ...

你好,Io=VLoad/Rload最后3步是怎么弄的,俺太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Io=VLoad/Rload最后3步是怎么弄的,俺太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