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资料上有句话不明白

楼主(2012-06-29):
当电源电压为5V、基准电压为2.5V时,该器件都可将输入信号范围从0~+20mV到0~+2.5V的信号进行处理????0~+2.5V不是包括0~+20mv了么?刚看的资料,不明白,求解释,谢谢!

网友:
我理解的是这样的

不用7705的内部放大器 输入范围  0~+2.5V的信号  .
打开7705放大器放大倍数是128倍的话 ,输入范围  0~+20mV的信号  .  20mv*128=2.56V .

网友:
LS正解,与软件设置的放大倍率有关的

网友:
原来如此啊,懂了嘿嘿

网友:
0-2.5V档的时候,就是把2.5V分成65536份
0-20mV档就是20mV分成65536
其实就是在0-20mV的时候开启内部PGA把小信号放大成了全量程0-2.5V

网友:
PGA最小为1,最大为128你说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看来还是芯片资料没看全,没理解透,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