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让电脑的风扇不转但又不告警

楼主(2012-06-29):
我新买的VOSTRO 260S有个硬盘风扇,噪死人了。
但我把线拔了的话,开机时又会有告警,我试过拔掉电源线和测速线,但都不行,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来让风扇不转或转的很慢,但又不告警?

网友:
在正电源端串一个电阻

网友A:
可以串二极管降压,或者干脆装一个78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串二极管降压,或者干脆装一个7809

7805行不行,我手上只有直插的7805。

网友:
引用 楼主:
7805行不行,我手上只有直插的7805。

那7805需要放在风扇下方了,不然就太热了

网友B:
bios不能关吗?
仔细找找,应该有,要不致电dell客服。
要不找个别的风扇插过来。

网友:
建议不要瞎搞,到时过热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不能关吗?
仔细找找,应该有,要不致电dell客服。
要不找个别的风扇插过来。 ...

找不到相关选项,拔了算了,坏了让DELL上门来换就是了,反正三年上门服务的。
我的电脑内部有三人风扇了,拔掉提硬盘风扇。

网友:
呵呵、、把扬声器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