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CLKPR,OSCCAL 在代码中设置后...请教

楼主(2012-06-30):
CLKPR,OSCCAL 这三个值在代码中设置后会一直保存, 没看到手册里有关于这个得说明
是自动保存到eeprom中了吧?

"
    系统上电后,默认情况下,LGT8F0XA 工作于内部可校准 RC 振荡器的两分频,一般情况下为 8MHz 左右。系
    统启动后,软件可以通过相关的时钟控制寄存器,选择合适的时钟源以及时钟频率。
"
手册里这段文字是不是应该加个说明, 是空片默认情况下吧. 如果代码设置了CLKPR那么上电就是最后设置的分频数了...

网友A:
默认是8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8Mhz.

那出厂时,是不是8MHz,+-1%的精度????????

网友:
如果不是+-1的精度,出量产是,每一片都要调节,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

楼主:
--------------------------------
空片默认两分频,校正过.
-------------------------------

另外发现只接swc,swd,gnd 芯片也能工作

网友(2013-02-15):
引用 楼主:

空片默认两分频,校正过.


IO到灌导致的。

楼主:
应该是倒灌了, 所以要更高的上拉电阻. stc的芯片也会倒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