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仿真MSP430时,如何在IAR中查看变量

楼主(2012-06-30):
使用msp430G2231,用汇编,在进入在仿真界面,想在 WATCH 窗口添加 变量查看时,不管我这变量是定义在 寄存器中,还是在 内存中,都提示错误:

该 变量定义如下:
DelayVaryA          EQU     0X20e

我现在是只能通过Symbolic memory窗口来找到0x20e位置查看,很麻烦

在C语言中我知道是可以直接添加的,不知在汇编中是怎么搞

楼主:
以前用的AVRStudio,在汇编仿真里面也是可以直接添加进去,刚刚用IAR,不太了解

楼主:
看来这个帖比较冷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之前用过430,现在电脑上IAR都没有,记不住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不知哪位知道?

楼主:
大家很少在纯汇编里面仿真吗?按理查看变量这个功能要经常用到,或者很少用汇编

网友:
这样定义不如直接看ram区,如果想在watch中看汇编变量要用宏汇编定义变量,声明数据段,然后用DS分配地址,这样调试器才知道到哪去取。

楼主:
直接在ram区看变量这个是可以,只是有时记不住是哪个变量,容易分不清,我原来以为通过 EQU  来分配内在地址就可以看到,如:
DelayVaryA          EQU     0X20e
结果不行

网友:
你这不属于变量吧,应该是相当于宏定义,C中的宏定义你应该了解。

楼主:
看来要重新研究下变量的定义先,谢谢楼上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