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II如何给已经设计好的存储器分配地址?

楼主(2012-06-30):
大致问题是:我写了一个256点FFT程序,并把结果存储在片内存储器里面,时序是:
输入地址(8位),和读取信号上升沿,分别输出16位有符号整型的实部和虚部。
现在我希望NiosII给这个存储器分配地址,这样通过寻址能直接读取FFT的结果。
问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有两个途径:
1. SOPC系统中仅调用一个片上RAM块,并且已映射到异常向量;那么就需要估算该RAM块除去堆栈代码等,还剩下多少空间,然后用指针地址,即可存取数据。这个方法比较麻烦。
2. SOPC系统中调用两个RAM,一个映射到异常向量,留作堆栈代码等;另一个RAM的大小和位置是你事先设定的;访问方法如上。这种方式比较方便。
上面只讨论RAM的划分,FLASH请自行研究。

网友A:
无需那么复杂。

将你的模块在SoPC Builder中创建一个Component,也就是User IP,类型为Avalon Memory Mapped Slave,定义好Avalon接口信号,然后加入你的NIOS系统,SoPC Builder会为你自动分配Memory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那么复杂。

将你的模块在SoPC Builder中创建一个Component,也就是User IP,类型为Avalon Memory Mapp ...

感觉3L的方法确实可行,是个不错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