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回来的电调不会用啊

楼主(2012-06-30):
新西达电机电调套装,买回来本以为给他pwm就能转动调速,实际不然啊,好像还要进行设置,现在的问题上电电机响三声,给pwm不转,并且隔一秒响一声,不给pwm就上电三声。不知道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先设置油门行程, 然后油门拉到最低

网友A:
上电前经保持油门最低,上电后电调会检测油门是在最低位并开始“自检”--响几声,然后加油门才会转。
主要是防止意外加点油门不在低位可能突然上电就转而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前经保持油门最低,上电后电调会检测油门是在最低位并开始“自检”--响几声,然后加油门才会转。
主要 ...

谢谢啦,是的,要使油门最低,也就是对应pwm占空比最低才行,然后增大占空比就转了起来了

网友:
新西达的电调,使用前同样需要设置的!

网友B:
最近买回来的电调用的时候发现没有分电板,请问有什么焊接方法可以代替电调连接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买回来的电调用的时候发现没有分电板,请问有什么焊接方法可以代替电调连接板吗? ...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一个锂电池要为四个电调供电,每个电调2条导线需要接电,而锂电池总的只有两条导线,也就需要分电板吧,我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不用分电板使电调的8条线并联吧,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不用分电板而直接把正极导线焊接到一起,负极的焊接到一起

网友:
分电板就是你说的这个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锂电池要为四个电调供电,每个电调2条导线需要接电,而锂电池总的只有两条导线,也就需要分电板吧,我 ...

原来航模界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分电板。我觉得当然可以不用所谓的分电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航模界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分电板。我觉得当然可以不用所谓的分电板 ...

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我的飞控是买的MWC的,锂电池和电调的导线太粗,所以直接连接不方便,如果PCB是自己做的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是的,要使油门最低,也就是对应pwm占空比最低才行,然后增大占空比就转了起来了 ...

电调的PPM信号油门最低的时候占空比不为0的。

网友(2013-01-07):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3-05-24):
楼主,开环启动PWM的周期是多少,占空比要从小往大了调,电机才能启动码,恒定的一个大的占空比无法启动是吧

网友C(2013-07-04):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是的,要使油门最低,也就是对应pwm占空比最低才行,然后增大占空比就转了起来了 ...

你好,你是直接用PWM控制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没买遥控器,直接用PWM控制,不过一开始给0再慢慢加电机还是不转啊,这是怎么回事。你当时是怎么让它转起来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是直接用PWM控制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没买遥控器,直接用PWM控制,不过一开始给0再慢慢加 ...

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可是我还没买遥控器,可以用PWM模拟那个过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还没买遥控器,可以用PWM模拟那个过程吗?

可以  你先给电调供2ms脉宽的PWM,然后给电调上电,电调启动后会自检你用的几S锂电就会响几声,之后会听到dd两声,再供1ms的信号优惠听到确认信号:滴滴声。这时就完成校准了。为了安全整个过程电机不要带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  你先给电调供2ms脉宽的PWM,然后给电调上电,电调启动后会自检你用的几S锂电就会响几声,之后会听 ...

已经解决了,它是100HZ的频率,然后要先给一个低值,再给一个使电机启转的正常值,这样才能转起来,直接给启转的转不起来。。。

网友:
我也不会

网友:
学习了。。看看什么时候买来玩玩。。